核电、水电发电机发电时输出的电力特性是怎样的?

楼主(2024-06-08):
发电机发电时,刚开始输出的就是三相电么?

民用电,取三相中的一相就行,但是一共有3相,一般取那一相?

网友A:
一般取哪相,根据各地风俗,
我们这里是找先生占卜决定的,则吉日良辰接火

上帝教的,是先祷告,聆听神的旨意

道教的不熟悉

佛教比较难弄,要做个大法事才能决定

网友:
寻龙千万看缠山,一重缠是一重关,关门若有千重锁,定有老二在此间

网友B:
啊这 问的有点让人懵 三相同时发出 相位差120°  民用电 一般使用单相   根据负荷情况 平均分配  如一栋楼90户 每相分配30户 架空线  沿着输电线路 每相分配出去一次 分配完 基本也差不多平均

网友:
这帖子水得有水平,虽然一个个都在跑火车,但跑得和真的一样。
好吧,我告诉你真相,民用电是取三相合为一相再供电的。那些说做法事决定取那相的都是扯蛋。

网友:
那相都可,如果是自己用的三火一零,最好是三相功率拉平!不平的话,四根线零线负荷最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取哪相,根据各地风俗,
我们这里是找先生占卜决定的,则吉日良辰接火

可以简化(如下)
电表前 ,三根香
那个先到,用那一相
一起到,今日不宜用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这 问的有点让人懵 三相同时发出 相位差120°  民用电 一般使用单相   根据负荷情况 平均分配  如一栋楼9 ...

电站出来的是三相电么?电压一般多高?

网友:
分啥先后,三相线拧在一起才能供电均衡

网友:
到单元楼下是三项,入户的时候,abc三项平均分配给住户,每项负担三分之一住户,一般从上到下分

网友:
不管是核电还是水电,最终都是走电网,和用户一毛钱关系没有

网友:
找个精密电流表一手试电笔一手接地,电流最大的一相与你亲近,结论:就用这相!大吉大利!!

网友:
一般发电厂出来的三相电是10KV,经过升压变,一直到远端降压变,不止一个的升降才到居民的380v三相电,线电压220v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