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万摩尔W5G PRO无线吸尘器,如何修?

楼主(2024-06-08):
故障为开机E闪烁电机不转,电池已充电有28V,这种电池包原理是电池中间三个针脚BR-  SIG GNG短接然后电池输出两档电压高低速吗?

这种情况是电池包问题还是按钮控制部分或者电机的问题?

楼主:
这货好像跟海尔HZ-Q13W PRO一模一样,应该是一个代工厂

网友:
小小的电机就300W,厉害。

网友A:
电机直接上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直接上电试试,

电机电源线直接接电池输出有25.9V那两个针脚可以吗?上次接的时候啪的一声火花挺大的

网友:
看上去是有刷电机,用24伏电源试试看

网友:
希望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