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改可调终于成功了,大家一定记得装绝缘片!

楼主(2024-06-08):
大家一定记得装绝缘片,炸保险一次,还有记得上电前检查有没有短路,不小心220输入短接到壳子上,家里跳闸,不过都没坏,494换了7500,目前问题就是我的电流表40毫安一下就直接显示0了

网友:
上数控吧!还便宜!
好用,功能多!

网友:
您这两个电位器+表头,多钱?

网友:
下一步应该是2400了吧!

网友:
本来想改的,看到好像要改变压器就退缩了,亲没有改变压器吗?s系列还是nes系列的版本?

网友:
这 是初级的改装,不能超功率使用

网友:
用得上的话还不错。

网友A:
改的细节发出来大家分享哇

网友:
多少V的。变压器跟 电感 改动了吗

网友:
怎么改的,出教程

网友:
2.4彩屏,S350-27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的细节发出来大家分享哇

一大堆的改装教程案例,我昨晚刚改好一台到50V的,两个旋钮调节后可锁死固定

网友:
以前改了一台0到50V的,电压电流均能调到0开始,后来拆了再改改,居然电压不能调0只能最低0.3V,电流还是可以调0,后来再买两台回来,昨晚刚改好第二台,电压还是不能调到0V。网上很多教程说494集成块换成7500可以调0,有空再试试,不过这电源我改出来也没啥用处,跟风玩玩

网友:
手调精度没数控好,功率也小,改了一个,后面拆配件了。整了2400.

网友:
这玩意儿精度太差,之前改了一个直接送人了。

网友:
买个表头嘛,太抠门了

网友:
拆了改,改了拆。乐趣无穷。

网友:
桌面干净,看着真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