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DAZHENG PS-305D可调电源

楼主(2024-06-08):
去废品站看到个电源,立马抱回家来折腾……

通电屏不亮,只有一个指示灯

拆……

发现屏蔽不显示的症结点,电源稳压三极管脚铜箔断了

重新补焊后显示正常

电压电流调节不可用,接上负载电流显示有变化

检查调节电位器,发现4个电位器全损坏……

等淘新的再来换……
输出座固定柱老化与外壳脱离,只有从外面打孔固定了

电位器到,换上,电压调节正常显示,刚开始通电电流表显示达2A,调节旋钮显示并不跟随显示,但电流显示会慢慢变小……

接上12V手电钻负载,电流显示正常,调小电流旋钮可至电源保护,也不知道原先是不是这样工作的……(照说应该可以预调所虚电流并显示才对)

路过并用过这电源的坛友们说说,这电源电流可预调显示吗??
最后看看待机电压、电流最小的样子……(后面风扇通电一直开着有点吵,简单看了一下,风扇直接接在一个12V整流滤波电容上,并不受控)

网友A:
你用功率计测一下待机功率不小!

网友B:
电源不错,捡到宝贝了。

网友C:
锈迹斑斑不太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功率计测一下待机功率不小!

老货,耗电是肯定的,只是就这货现状不知是否正常呢?冷机通电显示2A多电流后慢慢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不错,捡到宝贝了。

宝贝不算,只是没有过,现在有了(比没有强),还是个特吃电的老货;不过之前用明纬开关电源改了一个,也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锈迹斑斑不太稳定

其它还好,就是电容估计是在垂死间

网友:
不错,变压器挺大的

网友:
捡漏了,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那个是7805吧?  纸基板 活动部位建议刮开上锡贴铜丝

另外图里左边是谁  好像没穿衣服

网友:
这可调电源看着有年头了

网友:
这种线性可调电源的电位器要换成线绕电位器才耐用,并且可靠得多。

网友:
捡漏成功,30v5A用处挺大的,电位器是易损件,何况还用了这么多年的老货

网友:
风扇串个温度开关或者改个静音风扇就好了

网友:
变压器的电源不错,功率还可以。

网友:
待机有13w以上,太重了,捡漏了

网友:
有年头了吧  都黄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可修

网友:
有一台顾伟工频可调电源,就是电流会空载0.5A,调压乱调,闻了高手说是取样到运放问题

网友:
这机器报废的很彻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