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维修汽车雨刮电机

楼主(2024-06-08):
上个周日,干了2件事,更换外置汽油滤芯和维修雨刮电机……
话说上个周六早上顶着雨开车去菜场买菜,去时好好的,买好菜上车,点火刚走200米左右雨刮在中间位置停住不上也不下了,高/低速全失效,仔细听下面有继电器的吸合声,说明雨刮开关(雨刮开关的挡位是靠电阻识别的)和BCM这一块是没问题的,问题就在电机上了,次日正好晴天,一早就起床拆修。
   因为全程是一个人操作,加上手上又脏,不方便拿手机有些过程就没有拍照,兄弟们就将就看了…………

拆下雨刮总成后,打开防水密封盖,看到位置转盘里的润滑脂已经乳化,铜触点也被铜绿包住(因为没拍照,就借用一张差不多的图片吧)
  这张图我是借用网上的,铜触点是位置开关,BCM用来识别雨刮位置知道停在哪里

清洗后,检查铜触点没断,重新打上白润滑脂,而且都没测试自信满满的用704做了密封(这里也请问大家用704做密封效果如何?)

然后插上线束测试,打脸了………………只有高速档有用,低速档没用(低速档包括喷水刮,间隙刮,低速刮)

高速能转说明电机肯定没坏,因为高/低速是共用绕组,只是高/低转换时抵消掉2个绕组,方法很巧妙。具体原理B站有讲解,这里就上一张图。

最后把电机分解开抽出转子才找到病根:低速绕组的碳刷焊盘处断线,低速绕组上的1UF CBB电容断了一只脚。
   找到问题维修就简单了,就是补线,更换电容,最后再次封胶组装,晚上冒着小雨安装,完美修复。
    本次维修费用:电容3块钱10只,用了2只;失手把电机轴上的∅8的轴卡簧扔掉了,5.7元100只,用了1只。

拆开的样子

拆下板子

第一次就是清洗这个位置盘(如果雨刮停止位置不准或停位后又往上跑一点,基本都是这里接触不好)

拿回家拆下所有元件,清洗板子并补线打绿油

断焊盘的地方

断脚的电容和丢失的卡簧

清洗好板子焊上电容电感热断器

丢失的卡簧就是这个位置的

实际还买了个SKF的608Z转承准备换掉的,但发货太慢了,实在等不及了,白天要用车,还要下雨,就没换上了……。

网友A:
活动部位和接缝太多 防水难搞 还不如想办法让它别淋雨或者泡水

网友:
精细的维修!

网友B:
轴承哪买 的,准备换发电机轴承,担心买 到假货,拆一次很费劲

网友C:
4S和维修店接连倒闭,就是因为楼主这样的高手太多了

网友D:
还是渗水导至的

网友:
会动手的人很帅。。。

网友E:
楼主高手,从照片上看主要还是渗水造成的腐蚀,有一个碳刷架后部已经腐蚀了,要想长久用还是换掉碳刷架,密封一定要做好。

网友:
4S倒闭系列又双叒叕多了一个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哪买 的,准备换发电机轴承,担心买 到假货,拆一次很费劲

就是深水宝买的,也不知道真假,写着法兰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渗水导至的

对的,就是原密封胶圈硬化导至渗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高手,从照片上看主要还是渗水造成的腐蚀,有一个碳刷架后部已经腐蚀了,要想长久用还是换掉碳刷架,密 ...

可见兄弟看贴很仔细,指出的点也很恰当,这个我开始也准备换的,但就是没找到这个支架卖,碳刷有卖的……

后来我轻晃支架没发现松动,然后分析了碳刷支架的受力方向,前面这个完整的脚咬住PCB能稳住支架,后面断掉的我用回形针截取了一小段育个L形,焊接在断脚的地方,能起到一点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动部位和接缝太多 防水难搞 还不如想办法让它别淋雨或者泡水

原生设计的原因可能会淋到水,泡水是不会的,因为走水槽没堵。

楼主:
引用 网友C:
4S和维修店接连倒闭,就是因为楼主这样的高手太多了

实际像我们这样喜欢自己动手,喜欢折腾的人并不多,所以不会影响到4儿子店和第三方维修店。
再说外面维修的人员总体素质太差,更何况有些人的水平并不如我,特别像我们这种不值钱的车子,到他们的手就是暴力拆/装。
像我的车子,新车时服务站索赔右门上中控锁开关,装好后车门的内板的卡扣下面一排没有一个在孔里,后来自己拆下换卡扣,重新装。
今年春节后因为我洗车时水冲的猛了,把ECU搞进水损坏了,因为下大雪我没有场地拆装,开到附近的维修店,他帮我查一下线束和拆/装ECU,电脑板是我自己带回家修的,后来修好开回家了我想要从副驾杂物箱拿东西我才发现,杂物箱打不开了,是锁扣断了,我开到维修店时是好的,拆中控车机推锁舌打开箱子,自己修好了锁,隔几天开前仓发现保险丝盒的卡扣全断了(这些本来都是好的,因为ECU在保险盒下方一点,所以要拆保险盒)。心里郁闷了几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像我们这样喜欢自己动手,喜欢折腾的人并不多,所以不会影响到4儿子店和第三方维修店。
再说外面维修 ...

大部分人还是送汽修店的,我们逛数码的技术男能动手就动手,再就是攒一堆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像我们这样喜欢自己动手,喜欢折腾的人并不多,所以不会影响到4儿子店和第三方维修店。
再说外面维修 ...

老哥你这些遭遇我也遇到过,首保就把引擎盖卡扣掰断的(索赔了新机盖但需要从德国调货花了4个月),放油螺丝拧坏了给打胶的(后面保养才发现),前杠维修后到处飞漆的(最近的事情)。。。
这还是豪华品牌我所在地区第一大店所作所为,外面大环境如此,都是快修乱修甚至巴不得给你修坏,没办法,只能尽可能自己动手。飞漆的事情我到现在还没回去弄,虽然他们说随时可以去抛光,我最近忙加上又怕弄出新的问题来。

网友:
那个CBB电容引脚断了可以刮漆焊线修复的,密封用704没问题,中九高频头都是704做的密封,风吹日晒雨淋也不见进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像我们这样喜欢自己动手,喜欢折腾的人并不多,所以不会影响到4儿子店和第三方维修店。
再说外面维修 ...

能动手还是自己动手。现在这社会已失去了做人的基本准则。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像我们这样喜欢自己动手,喜欢折腾的人并不多,所以不会影响到4儿子店和第三方维修店。
再说外面维修 ...

这些我也碰到过,特别是前几年换油后,开了一个多月,我检查一下机油,发现机油超上限2公分,有时真的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