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hp同代笔记本AMD_CPU集显主板更换intel_cpu独显工作站主板后开机红字警告处理

楼主(2024-06-09):
老本换新生。
经确认,14寸的745 g5 g6可同代更换840 G6、ZBOOK 14U G6或15U G6(已成功)主板,铝合金外壳及开口完全相同。
这块板有很多优点,可能是hp最稳定的8代intel板,可以安装最新win11系统,可以更换wifi6卡,可以增加硬盘(试过3系统:win+mac+ubuntu)把系统安装进不同物理盘,不过bios要降级到010503,这是支持WWAN位硬盘的最后版本,总之优点良多,21年更换至今已使用3年多,期间各种3d软件和游戏折磨,就换过相变片,依然坚挺。
手欠损坏的745 g6更换1k5大洋zbook 15u g6主板后会出现红字警告,先进系统,查新买的主板配置竟然是15U G6顶配8665u(8代cpu4.8ghz),之前一直以为是14U G6的板子。开机出现

接着马上出现

老实说这样并不会影响进系统!要按空格键就可以进系统,但是有些任务计划程序和定时开机、WOL都会受影响,所以还是很不舒服。
进系统后可以看到产品名称、编号、版本号、序列号、功能字节缺失,就是这些导致开机警告

需要准备的工具BCUHP_BIOS_Configuration_Utility),刷了最新版bios,所以BCU最好是最新版本,目前是sp107705.exe;翻习习墙软件上谷歌找外国佬的information截图。哎!耗时几天找遍了Whole World都找不到15U,只好用14U的信息。

警告!功能字节永久性只能输一次,必须严格按大小写输入!一旦输错就只能用编程器了!
步骤1
C:\Program Files (x86)\HP\BIOS Configuration UtilityALT+F,按SA以管理员身份打开POWERSHELL输入./BiosConfigUtility64.exe /getconfig:1.txt注意空格还有20H2POWER SHELL前面要有 ./ 先别把POWERSHELL窗口关掉,在上面路径下会生成一个1.txt
打开后出现
如果找不到功能字节怎么办?可以只找序列号,进https://partsurfer.hp.com/search.aspx
按这个方法找功能字节,我就是这样复制功能字节出来的,自己输怕输错。

步骤2
对号入座填写信息,还是注意功能字节一点要区分大小写
还要将Manufacture Programming Mode下的*Unlock前面的 * 取消,并在 lock 前面加上 * 使其变成 *lock 如图示:

步骤3
输完后另存,再复制替换掉原txt文件。
步骤4
打开之前未关闭的POWER SHELL,输入./BiosConfigUtility64.exe /setconfig:1.txt
然后关掉POWER SHELL窗口并重新启动,黑屏等待时间会较长,然后就会发现 Manufacture Programming Mode is in Unlock Mode 错误就不见了,然后F10BIOS查看一下,至此全部完成了。
当然,你也可以用./BiosConfigUtility.exe /setconfig:1.txt,都一样,但是我系统是64位习惯上还是加了64
虽然我是直接开机MPM窗口按Y输入信息,其实进系统用BCU刷也可以。
也可以找HP金牌服务修改这些参数比较稳妥,当然大概率他们不会受理。

网友:
1.5K我会直接去淘一台二手本...

-------------------------------

楼主:
3年前这个价格还可以的,zbook 15u g6整机要1w5左右。而且带4g独显,对于轻薄本忠实用户,又要兼顾cad和solidworks等对单核速度和专业卡有要求的软件,这块板击中我所有痛点。这款显卡还可以在1920×1080分辨率玩极品飞车14等三维游戏。

网友:
这个办法对正式版cpu有效的 但是12代的也不行了 还多了一个码

网友A:
带U的是低电压双核CPU

网友:
惠普好多模具通用,研发费用会减少,而对于消费者也有一定的好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U的是低电压双核CPU

2402年了 八核的U都有了

网友B:
主板没有那些码的原因是啥,工厂没烧录?手工换过CPU没写码就卖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402年了 八核的U都有了

哪是小核,凑数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是小核,凑数用的

苏妈那边4800U 5800U 7840U。intel那边小核差不多顶一个skylake,凑数凑得比较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没有那些码的原因是啥,工厂没烧录?手工换过CPU没写码就卖了?

可能是库存售后板,看起来很新

楼主:
hp今年全面退出中国,此文纪念一下,以后换本大概率还是国产本了。
不过有一说一,hp作为服务器生产厂家,台式机是英业达(上海)代工,笔记本应该是广达代工,质量还是可以的。老牌ODM主流厂商分别是广达、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这几家占全球80%出货量。
我这个型号主板看官网至今还在更新驱动和BIOS,特别要提一下bios设置,详细且丰富,甚至可以在bios联有线网ftp下载更新,可以通过软件直接进系统修改bios设置。漏洞修复和独显vbios更新非常及时,显卡驱动由amd专供。。。
很多优质服务和便利性比国产、三星(自用)等品牌bios就几个选项良心太多了。而且不同版本bios可以摸索出不同的玩法。官网论坛有问题也是耐心回复,不是联想那种敷衍回复。
国产目前新秀也都是贴牌多。hp模具良心也是共识,同代模具可以elitebook、zbook主板互换,触控板、键盘、显示器都不用换。
国产追求短期利益,缺少服务消费者意识,希望学学这种大厂的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