瑕瑜互见,联想网络云存储X1s NAS开箱拆解评测升级内存

楼主(2024-06-09):
130多图杀猫,2024.06.18更新....

前言:

起因是之前想玩磁带机,也用来冷备份数据。特意安装了闲鱼APP,看了几天没有头绪,便宜的要么技术规范是过时的,要么成色极差,看得上的LTO-5磁带机(支持LTFS线性磁带文件系统,可以当作本地磁盘驱动器来操作,磁带容量可以达到2TB,建议大家选LTO5或以上的)价格较高,而且还需要另配FC-HBA光纤卡,还要再搭配台式主机,后期还有磁带的保养问题,最终打消念头。估计以后想玩的话就搞个便宜过时的惠普DAT磁带机来玩。

目光又回到了硬盘备份,要求4盘位以上的,自己喜欢带显示屏的,群晖/威联通看了一圈,配置低价格高,看上的都在¥6000左右,下不了手,都消费降级了啊。无意中看到这款联想X1S,配置好(N5105四核处理器+8GB内存),5盘位,带液晶屏,外观好看(很多人觉得好看,自己不觉得,还是喜欢群晖威联通方方正正的外观),京东价格¥2099也不高,看了一些评价都是吐槽联想个人云APP难用的,自己主要就是用于存储备份,也想玩玩其他系统,这方面能接受,就是他了,最终¥1900拿下,如果有优惠券还能再便宜¥30,到手后才发现已经有坛友发布过开箱帖子

前些年各大网盘或倒闭或限速,大家无处安放的文件资料总要找个归宿,能在物理上由自己来把控才是最放心的,毕竟那可能是存放生产资料或美好回忆的载体。这两年NAS突然从小众市场迈向大众视野,特别是几大新晋国产NAS品牌,让这个平静的市场变得波澜起来,对广大数码爱好者来说,多了不少选择,未尝不是喜闻乐见的好事。

开箱:

这个纸箱真的想吐槽,很单薄,看起来有点陈旧,我拿到的时候都怀疑是放了很多年的二手库存

正面,放在客厅还是比较时尚的

取下门板,用四个橡胶脚固定,上面印了拆装方法,直接抠

可以看到5个硬盘位

背面

背面用了两个散热风扇

背面接口及标签,两个2.5Gb网口,两个USB3.2接口,还可以看到外壳模具上有个HDMI接口印痕,后面通过拆机可以印证。
机器生产日期为2023年3月,型号:LENOVO L-SSC502-01

顶部,与手对比下大概大小

底部,有4个橡胶垫减震

简易说明书,中间订书钉已经生锈了,估计库存环境比较潮湿

附件:电源适配器、网线、硬盘螺丝

电源适配器为长城科技代工的,120W,12V输出,型号GA120SD1-12010000
感觉这个电源在插满5块硬盘时功率有点不够用,因为我买的希捷氦气盘启动电流达到2.6A,算一下每块硬盘31W,5块硬盘启动电流就150瓦了。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情况来计算,一般运行是够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4针电源插头是带自锁的,可以避免插头被无意拔出,比如不小心扯到线是拔不下来的,需要拔出的时候只要捏住插头即可拔下来。

硬盘笼内部

硬盘接口背板

正面左至右:电源开关、网络及硬盘指示灯、人机交互液晶屏、Type-C接口

硬盘架采用的是无螺丝固定,方便拆装硬盘

有橡胶垫用于给硬盘减震

以下为测试用的几块硬盘:

有坏块的西数红牌,之前从威联通NAS退下来的

七八年前买的盒装西数金盘,价格非常坚挺。全新的,拿出来测试

新买的希捷官翻16TB氦气盘,准备用在这台NAS,是否会翻车呢?关于这块硬盘可以看这里: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6370-1-1.html

开机,连上网线会自动获取IP地址

显示屏提示绑定设备二维码

检测到新增硬盘,提示通过手机操作

下面的相关操作可以参考后面的手机APP界面截图

格式化硬盘

硬盘格式化成功,自动重启

提示固件升级

完成后,液晶屏显示CPU、内存、带宽等系统占用情况

测试一下,最大传输可以稳定在117MB/S,这个受制于我用的千兆交换机

APP:

打开APP后提示有固件可以升级到V5.4.5版本,更新时间为2024-03-27

过了两天APP也提示有新版本了,之前看大家吐槽软件难用,肯定要升级的,升级后APP名称也由“联想个人云”更改为“联想家庭存储”

发现新硬盘

配置硬盘模式向导

创建存储空间

第5个盘位,多功能盘位介绍,可以作为存储盘、加速盘、热备盘

选择硬盘模式:JBOD(类似RAID0)、RAID1 可选择,建议选RAID1,便于后期扩展为RAID5(不会丢数据)

硬盘配置模式说明

开始格式化

格式化成功

目前选择的是RAID1单盘模式

添加硬盘

JBOD模式

RAID1模式

测试拆除1块硬盘,JBOD模式的话,所有数据就丢失损坏了

选择RAID1模式的话,插入新硬盘会开始重建阵列,这个过程比较久

重置磁盘会删除所有数据

设备信息,N5105 CPU,8GB内存

检测硬盘健康度

两块硬盘都检测正常,但其中有一块硬盘是有坏块的,应该是NAS只读取了硬盘的S.M.A.R.T信息,具体看这里: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5795-1-1.html

运行状态查看,其中风扇检查会根据转速显示最多3个风扇图标

APP主界面

所有工具

手机备份功能,可以在这里开启自动备份手机相册等

系统设置

需要提醒的是,X1s的连接用户数上限是32人,超过的每新增1个用户20元且永久有效,对于绝大多数应用场景来说够用了,基本可以忽略这个限制。

既然用了NAS,就要考虑数据安全问题,首要的就是使用UPS,避免意外断电造成数据损坏。官方推荐了三个支持的UPS型号:APC BK650、山特TG-BOX650、BOX850

我经过测试,APC BACK-UPS Pro 550(BR550G-CN)UPS也是可以支持的

目前在用的威联通TS-453A主力NAS,4块硬盘组RAID5,每星期自动备份快照。
中间是APC RS550GI UPS,都带有人机交互显示屏

因为本人习惯在电脑端操作,但是竟然没有WEB后台管理,只能安装电脑客户端

电脑客户端,设备管理

电脑客户端常用工具,相比手机端功能会少一些

文件上传界面

版本升级界面

拆解:

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拆机环节,这款NAS拆解没有难度。
用针或锥子挑开背面螺丝处的橡胶封口,即可看到螺丝

后盖有4颗螺丝

卸下硬盘架,吐槽下这个塑料松松垮垮的,整机做工最差的就是这个了

此处有小孔,用小螺丝刀插入即可撬开后盖

露出了风扇和接口,可以看到被隐藏的HDMI接口

从左至右:4针12V电源、HDMI视频输出、RESET复位按钮、两个USB3.2接口、2.5Gb RJ-45网络接口

散热风扇是4根线的,根据NAS温度自动调速,深圳东维丰DWPH 09E12M

整个箱体看起来还是比较扎实的

由前部将机架从箱体抽出

箱体是铝合金材质

机架,看起来还是比较牢靠的

硬盘笼

主板在机器底部

主板上可以看到内存条插槽和SSD插槽,扩展性很不错

这个显眼的抹了几坨胶的是Type-C外接存储接口

NGFF/M.2接口固态硬盘插槽,支持NVMe协议(BIOS内有相关选项),可以增加一块SSD来做双系统或存储盘等玩法

内存条插槽,支持DDR4笔记本内存

MARVELL 88SE9215-NAA2  SATA控制器

88SE9215功能参数

910MA/GOHV2

拆下SATA硬盘背板,PCI-E 1X接口

背面

拆下主板固定螺丝,正面元件布局

CPU在散热器下方,暂不拆他
16GB eMMC FLASH闪存也被散热片挡住了看不到

板载8GB内存,用了4颗三星颗粒SEC140 K4AAG16,每颗16Gb容量

网络接口部分,两颗intel S1293L27
ITE IT8613E:SuperIO接口芯片,用于连接外部低速设备,如键鼠、串口等外设,监控电源电压、风扇速度和温度等硬件参数。
JBAT1:CMOS清除跳线
CFAN1:可外接CPU风扇

电源、HDMI等接口部分

PWRBTN1:主板自带开关机按键

蜂鸣器、RTC电池

intersil ISL95869:3-Phase Controller with Integrated Drivers Supporting Intel IMVP9 CPUs
给CPU供电的3相控制器

BIOS芯片等
25X40CLNIG:华邦 4MB SPI FLASH
25Q80DVSIG:华邦 8MB SPI FLASH
新唐nuvoton 3101s 226GA:双向电流(提供/吸收)的DDR终端电源稳压器。专为低输入电压,低系统成本与考虑空间的设计方案。

电源控制部分

接口一览

拆下来的螺丝

箱体骨架

面板部分

面板指示灯

前面板上的Type-C接口

背面

液晶显示器小板

2英寸液晶屏,分辨率192px*48px,型号未知,估计是LCD1602

液晶屏侧面

液晶屏侧面

准备装机

升级:

原机自带8GB内存其实是够用了,但是手上刚好有之前升级戴尔笔记本淘汰的8GB内存条,反正也是闲置。而且这款NAS CPU这么强,值得配个16GB内存。

金士顿笔记本内存条,DDR4,8GB,PC4-2666V

装上之前先用纸巾蘸酒精给内存条的金手指擦拭一下,避免接触不良给以后带来麻烦

先不装外壳和风扇,开机测试,等了20秒左右液晶屏都是显示白屏,也没有蜂鸣器报警声,以为新加的内存条不兼容。关机再开,这次等了10秒左右终于显示启动欢迎字样了。之后再关机重启都能马上显示,正常了。估计是第一次启动时NAS系统检测到硬件变化在自检。

没插网线提示

既然拆开了,就外接显示器进BIOS看看,顺便看下内存容量是否正常。

直接外接80寸电视上,开机按F2进入BIOS,可以看到用的是AMI BIOS,V2.22.1282,日期2022年

查看系统信息,可以看到已经显示16GB内存,2667MT/s,英特尔赛扬N5105 CPU

高级菜单

外部接口

启动选项

保存退出

可以看出大部分BIOS功能被屏蔽了,能设置的选项很少

重启系统,可以看到启动命令相关信息

加载的服务进程比较多,有些是用不上的

最后停在登陆界面,可以看出联想NAS是基于Debian Linux开发的

装好外壳收工

进入手机APP也可以看到内存已经升级到16GB

问题:

在试用这款NAS期间碰到两次死机情况,一次是APP连接不上,提示设备无法访问,具体情况看这里: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6604-1-1.html

另一次是想测试NAS负载能力和稳定性:千兆满载拷贝、手机上传相片、迅雷多个任务同时下载,半个小时左右发现NAS死机了,查看显示屏CPU和内存占用都极高,时间也停留在死机的时间不动,APP连接不上,按电源键无法关机,长按电源键十几秒也无法强制关机,用手机卡针捅背面复位按钮也无法重启或关机,最后没办法拔掉电源。

2024.06.28更新:已经安装希捷16TB氦气盘连续15天下载/备份等,目前运行稳定,经受住了考验

总结:

简单来说,X1s是一款优点与缺点并存(瑕瑜互见)的网络存储服务器。

优点:
1、硬件配置高(N5105+8GB+5盘位),同等配置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了。

2、扩展性好、可玩性高,DIY拆客们可以自己加内存条、加固态硬盘、外接HDMI。

3、机箱做工还可以,带有前置Type-C接口挺方便,液晶屏交互显示更人性化。

4、五个盘位可以满足将来的硬盘容量扩展,最多可以扩容到100TB。

5、手机APP上传下载速度很快,我设置为自动备份相册,拍照后马上就同步到X1S上了,可以替代手机云盘/云相册。

缺点:
1、APP功能比较单一,特别是我用惯了威联通,不过爱折腾的坛友可以自己刷黑群晖,当然液晶屏可能就没法显示了。

2、因为是定位家庭云存储,所以不适合企业用途。软件的同步功能太简单,包括许多功能都不能自定义或设置参数太少,没办法满足用户个性化要求。

3、带有HDMI接口,但是外壳没留洞。这个其实不能算缺点,甚至值得肯定。因为没有带类似威联通的混合桌面显示功能,HDMI输出也是累赘摆设,总不能让用户看一堆代码吧。但是对于DIY爱好者却是方便了后期的更多玩法。

4、运行稳定性还有待提升,企业用户不推荐,个人家庭用户值得选择。

楼主:
今天发现固件升级到了5.4.6.X1s版本,增加了网络邻居和设备健康检测功能,还有其他几项优化。同时也发现固件升级后手机APP没有V.P.N连接了。

设备健康检测功能,可设置定进行检测

网络邻居(可挂载局域网内的其他NAS并访问和管理),这项功能还是很实用的,特别是需要在两台NAS之间传输文件时。

也发现新问题,手机状态栏没有V.P.N连接了,少了那个钥匙图标,不知道APP是否在后台运行,很不方便。

经过咨询联想客服,确实是取消了v.p.n连接方式了

联想X1s NAS添加视频监控摄像头,ONVIF协议的都可以支持(BOSMA CCS)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2750-1-1.html

网友:
M2接口不支持NVME?BIOS里启动项有显示NVME啊。

网友:
同在用威联通,hdmi功能很好用的,接到电视上,用浏览器,外接鼠标看在线视频

网友A:
绿联的性价比不比这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联的性价比不比这个高?

也是问题多多,前段时间绿联新品发布翻车,被喷到全部下架。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想起多年前诺基亚时代,丢失太多数据了。

网友:
做工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相比我还是觉得插头能拽下来比较好呢?
见过不少次笔记本被电源线拽飞过,摔下桌子不在少数,NAS这个插头如果不设拔出力量阈值的话,某些情况下被拽得摔下来、翻个跟头,那损失可就大了,更有可能的是插座都给你从主板上拉脱出来,这种情况,插头用点力就能拉掉反而更安全
当然你也可以说出现这种问题的都是使用者或外人犯蠢,但是电子产品为什么要设计防呆,就是用的人多了就会出现各种奇葩的问题啊

网友:
我数据比较重要,这样死机,我可不敢买来用

网友:
稳定性跟威联通相比 是不是差一些

网友:
旧电脑装个win服务器版本也很有玩头

网友:
这个帖子不容易 耗时耗力,非常的详尽~

网友:
这稳定性不太行啊,黑群晖(G4400,内存4+8混合)连续运行几个月都不会死机。不过APP用起来比群晖方便多了,群晖官方APP功能太落后了。

网友:
比起群晖,性价比确实高很多,家庭用,很方便。

网友:
感觉还可以,考虑入手

网友:
最近绿联好像新产品翻车了。。。

网友:
联想很多BGA都是低温锡,出保就挂,敢用吗

网友:
好长的帖子,楼主有心人!

网友:
联想去凑这个热闹,因为了解联想的尿性,不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