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这个小ES9038解码器做工算好吗

楼主(2024-06-09):
看着电路板比较简单,用下来音质还不错

网友:
看做工、用料挺发烧的,是蓝牙音频接收解码器?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看着不错,什么价位?

网友:
做工很不错了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做工还不错,音质自己喜欢就行。

网友:
用的公版电路
音质讨好耳朵才是关键

网友A:
2个小板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小板是什么

一个是蓝牙模块,另一个不知道,有谁认识上面的芯片是派什么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是蓝牙模块,另一个不知道,有谁认识上面的芯片是派什么用的吗

CT5302是同轴和AES的SPDIF接收芯片 还有个STC的单片机

其实ES9038Q2M是可以同时I2S和SPDIF一起输入并解码的5个GPIO 三个I2S两个SPDIF 感觉没必要上这个CT5302

网友:
用料挺发烧的

网友:
做工还可以 但也没堆发烧料

网友:
挺板正的,把电容换成发烧的看着更好看,哈哈。不过我反正是木耳听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