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开机能进bios,但是鼠标键盘全没反应

楼主(2024-06-09):
有个技嘉h61板子,开机可以进bios,但是键鼠没反应动不了,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键鼠都是好的,难道是板子后置的USB口全坏掉了吗?还是啥其他原因呢

网友A:
有圆口用园口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圆口用园口的试试

这也是个办法,可惜手头没ps/2键鼠

网友:
接口部分的芯片坏了?

网友B:
换PS/2键鼠试是最简单的,或者插USB2.0试,或者刷BIOS再试试看...
-------------------

网友:
USB口有电吗?

网友C:
USB口全坏掉不可能,但桥损坏确实会引起所有的U口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PS/2键鼠试是最简单的,或者插USB2.0试,或者刷BIOS再试试看...
-------------------

这老板子后面只有4个USB2.0全试了没反应,也没圆口设备,没法刷BIOS啊

楼主:
这个咋测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口全坏掉不可能,但桥损坏确实会引起所有的U口不能用。

如果真是桥坏了,这个就算废了,可以扔了吧

网友D:
断开电源,从主板上复原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老板子后面只有4个USB2.0全试了没反应,也没圆口设备,没法刷BIOS啊

要不换新的吧, 反正淘块二手也才几十块钱...

-----------------------------------------------

网友E:
用前置usb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开电源,从主板上复原BIOS看看。

试了多次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前置usb试试就知道了

居然把这个忘了,找了个机箱把它前置面板的USB线接到板子的前置USB口,在机箱前置插上键鼠,可以动弹了。
估计可能是板子上控制后置USB的桥坏了吧……

网友:
找个手机或充电监测的插上去就知道有没有电了

网友:
有个什么设置的

网友F:
鼠标键盘全没反应 是怎么进的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鼠标键盘全没反应 是怎么进的BIOS?

我X,经你这么一说才感觉不对,一般哪怕不接硬盘也不会自动进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X,经你这么一说才感觉不对,一般哪怕不接硬盘也不会自动进BIOS啊...

有的主板没接硬盘BIOS电池没电是会自动进BIOS的,我有个微星的AMD主板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