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修一台多处故障点的制氧机

楼主(2024-06-09):
前段时间修复了一台欧姆龙3820制氧机,对制氧机有了一些了解。家里还有一台疫情期间用坏的3210制氧机(坏了以后因为急用,给家人两个老人各买了一台,就没去修,一直放着),故障也是ERR01和ERR12,氧浓度低和低压故障(包括流量不足问题,出气流量最大只能到1.5)。制氧机使用时间5045小时,因为全天开机不停,这点时间就出故障也可以理解,后面买两台轮流用,一台7000多小时出出故障

氧浓度底肯定是分子筛问题,买了分子筛,开搞:

1、先在抖音上学习了如何更换3210的分子筛,拆机更换分子筛,故障还是一样。
2、分子筛在更换时有一个筒两头的堵头都有点转动,漏粉了,考虑气路有堵塞。
3、仔细听四通阀切换声音不对称,可能是四通阀堵了,拆下四通阀,分解后发现有一个先导阀(电磁阀直接控制)的小孔被分子筛堵了,用牙签通了,用皮老虎吹干净装机,切换声音对称了。
拆四通阀不用整体拆,只要把1、2两颗螺丝拆了,取下先导阀体,再把3、4两个塑料帽拧下,取下电磁铁,再把固定先导阀的螺丝拆了,就可以取下先导阀芯,看到气孔。

4、因故障依旧,结合网络学习,认为可能是储气罐中的单向阀受分子筛受到污染,关闭不严,导致出气压力太低。拆下储气罐,果然里面的黑色小硅橡胶片(单向阀)被分子筛给顶住了。清理,吹干净,安装好后。ERR01和ERR12故障码不再出现,出气可以复燃火柴,但流量小问题依旧,最大流量还是只有1.5。

5、拆下流量控制器前的软管发现出气流量很大,压力也可以,估计是流量控制器堵了。打开制氧机,逆时针不断转动调节旋钮,直到旋钮被取下,这时从管路中吹出一蓬粉,再将旋钮装回,流量稍大,感觉还是有点堵。使用一个大针筒,接在流量控制器出口的软管上,反复抽拉针筒,再安装回去。机器工作正常,试机4小时稳定。3升流量瞬间复燃火柴,修复完成。

网友A:
从头到尾就是清粉啊!

网友B:
看起来很简单,关键还是要找到问题出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头到尾就是清粉啊!

是的,粉污染了除压缩机外的整个气路,导致多个故障点。

网友C:
分子筛失效后会变成粉状换分子筛清粉一般能解决!
你在哪儿入的分子筛?

网友:
我一学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子筛失效后会变成粉状换分子筛清粉一般能解决!
你在哪儿入的分子筛? ...

后面买的是淘宝上一家卖制氧机配件的店。

变粉状的是原装的,后面换的寿命,后续再向大家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很简单,关键还是要找到问题出在哪儿

一路拆过去,真搞坏了也无所谓。这个机子没有电路问题,全是气路问题,还是好找问题的。操作时小心一点,不要把密封圈之类的漏了就行。

反正官方今后换分子筛要800,还要来回运费,新机才1200。

网友:
官方换分子筛要800,耗材太贵了

网友D:
淘宝上分子筛,350每千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分子筛,350每千克吧。

差不多,买了600多克

网友E:
我的理解就是个打气泵,氧气从何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理解就是个打气泵,氧气从何而来?

通过分子筛时,氮气被吸附,氧气通过。两个分子筛轮流吸附氮气,释放氮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路拆过去,真搞坏了也无所谓。这个机子没有电路问题,全是气路问题,还是好找问题的。操作时小心一点, ...

也修过一台制氧机,老式的没有四通阀,有个小电机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