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买了个剪线博世充电器搭上了一堆开关电源适配头

楼主(2024-06-09):
想省钱就买个剪线的博世10.8-12V的充电器。这充电器没有电源头,自己接线焊5521DC母头,再陆续配了几个光猫电源头插入都不行,都是12V1或1.5A电流的(高低正负0.1V左右),插入后只闪灯就是不充电(用功充表才能看出来,不然还以为闪灯在充电)。用可调电源,把电压调至12.5V左右就能充电,开始充电了哪怕再稍调低点电压12V也能充。可总不能背个大的可调电源当电源头,有啥办法把这些只有12V的光猫电源头用起来?怎样才能激活充电座。(是里面的开关管需要高于12V的电压才能打开吗?)。买了五个都是有品牌的质量应该不会太差,扔了可惜。麻烦坛友们支个招呀。

试用了朋友的原装博世12V充电器,停充后测量了电池下电压是12.33V。

网友A:
买一个山寨的,不用再折腾。

网友B:
电源电压不够充不满或冲不了!

网友:
5.3元,包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电压不够充不满或冲不了!

是的,不够电压。起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山寨的,不用再折腾。

山寨的不安全,截止电压太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山寨的不安全,截止电压太高了。

你这个充电器是博世原装的吗?看上去有点简陋啊

网友:
我有这款充电器,实测电源头输出电压约13.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充电器是博世原装的吗?看上去有点简陋啊

应该是吧,山寨的还能剪线卖。用增加电压法测试截止电压跟原装的基本接近且没超12.6V,内部没拆开真正的原装,还真的不能确定真原装是咋样的。

这几个是山寨兼容货。

网友D:
看楼主的帖子和上边回帖,发现很多人对电池充电的机理还是一窍不通。再强调一遍,电池充电需要恒流充电,楼主用可调电源为什么可以充电呢?就是可调电源是既可以调电压又可以调电流的,调好了电压和电流,就是既恒压又恒流了,所以可以充电。那些小电源头为什么不行呢,是因为它们是恒压输出,但不是恒流输出,所标电流1.5安,只是最大输出电流,实际放电电流超过1.5安培就立即保护,没有输出了。那么,下边就分析一下,用它充电,放电电流会不会超过1.5安呢?假设电池充电前是9伏,电源头是12伏,那么二者电压差就是3伏,放电回路的电阻包括导线电阻、插头接触电阻、电池内阻等等,总共算200毫欧,用欧姆定律计算,此时的放电电流是15安培!小电源头瞬时就保护无输出了,充不了电了。
别看那些山寨小充电头几块钱一个,那好歹也都是恒流输出的,比你那些小电源头要合适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吧,山寨的还能剪线卖。用增加电压法测试截止电压跟原装的基本接近且没超12.6V,内部没拆开真正的原 ...

这里有个据说是原装的拆解,看上去跟你的差不多: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4847077611100496183

网友:
发现现在不少人,不但见到数字头疼,见到中国字也头疼,文章超过三五句话,就懒得看下去了,那怎么长能耐呢?希望楼主把我上边的话耐心看一下,看明白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的帖子和上边回帖,发现很多人对电池充电的机理还是一窍不通。再强调一遍,电池充电需要恒流充电,楼 ...

非常感谢认真回答,看得很认真。虽说电池亏电多,有可能充电头过截,那是否充电座会限流让充电头不过截(原装配套的也是12V1A的,是需要充电头跟座配合使用的),为啥原装的能用。且试过电压在12.5V左右的电源头,有13V多的电流有高高低低的好几个,都能配合充电座起动充电,但需要起过12V。这个激活充电座的电压在12点几V我没测出来,因为可调电源是老式的,调不精准会跳动,大概需要在12V以上的电压。上止多少没敢测试就怕烧掉充电座。

楼主:
把家里老的设备存下的变压器式充电头都试了,也可以用(万用表测量都是超过12V电压的)。测试时电池电量还挺多的,用功率表看是在充电工作的。图中最下面一个小的是开关电源,用在国产电动工具的12V充电器上(这个充电器也是10.8V三颗锂电串的,也是充电头加充电座配合成一个充电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认真回答,看得很认真。虽说电池亏电多,有可能充电头过截,那是否充电座会限流让充电头不过截( ...

原装能用是因为它是恒流输出的。你那些暂时可以配合充电座充电的电源头不是恒流输出,也许是当时电池电压比较高,可能是11伏多,压差小了自然可以充电,但以后还会出问题的。看来你虽然看了我的帖子,但仍旧不认可我的说法,那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装能用是因为它是恒流输出的。你那些暂时可以配合充电座充电的电源头不是恒流输出,也许是当时电池电压 ...

认可的。如果充电座没有限流装置,空电池充上去必定过流可能导致设备烧坏。目前主要目的想把买来的12V1A至1.5A的光猫充电头用上去。能用上去的话,功率应该够了,原装的也是1A。我买的光猫开关电源都是1A以上的。可能就差了0点几伏电压激活不了充电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装能用是因为它是恒流输出的。你那些暂时可以配合充电座充电的电源头不是恒流输出,也许是当时电池电压 ...

买的都是大牌开关电源头,大概率不会虚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装能用是因为它是恒流输出的。你那些暂时可以配合充电座充电的电源头不是恒流输出,也许是当时电池电压 ...

还是没深刻理解现在理解了。没有限流,哪怕充电头1A的足功率也会被空电池强大的需求拖跨。

网友:
你终于理解其中的原因了,可喜可贺,比某些人强多了,他们看不明白,好了,不必管他们了。下边就是考虑如何把你买的那些小电源头利用上的问题了。也许你自己想出来了,我多说两句也无妨,那就是把充电时的线阻增加一点,比方还是按3伏压差考虑,如果线阻变为2欧姆,那么最大充电电流就不会超过1.5安培,所以你可以在电源头输出与充电座之间串联一个1-2欧姆的水泥电阻,电源头就可以用了。尽管串联电阻会损失一些充电电流,但也比那些山寨充电器强一些,那些实际充电电流往往都不到1安培,而且你还实现了整组电池充电电压不超过12.5伏的目的,一举两得,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把充电头打开电压调整为12.6伏试试,充电座里面应该有电流控制,和转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