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遥控器电量哗哗往下掉,原因竟是对手机反向充电

楼主(2024-06-09):
玩过大疆无人机的人都知道,拥有下图所列出的遥控器,使用安卓手机时,遥远器居然会奇葩的对手机充电,遥控器的电量哗哗往下掉,没玩几分钟就会自动关机,造成天上的无人机失去遥控信号,强制返航,差点造成危险事故。

.
不知道大疆的设计人员怎么想的,脑袋被门夹了吗?我手机有没有电需要你来给我充电吗?遥控器里面的一节18650电池,给自己使用都不够,还想给手机充电?我身上一堆充电宝,需要你来瞎操心给我手机充电吗?完全可以在操控界面中设置一个按钮用于控制是否对安卓手机充电,为什么不去做呢?很难吗?

.
对于大疆店大欺客,肯定对我们这些小众的要求不予理睬。所以只能想办法自己改造这些数据线,那么要怎么改造才能不会对手机充电又能保持数据传输正常,请大家各抒己见,怎样买插头回来自己改造。(本人手机是Type-C接口)

网友A:
在手机设置,只传输数据,不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手机设置,只传输数据,不充电。

软件可以设置 默认也是关的 不充电我记得 估计是乱点开了 自己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手机设置,只传输数据,不充电。

不行啊,刚在mini3试过,选另外两个选项还是在充电

网友C:
mini一代的时候,就有破解方案了:破开转接线皮,断开电源正极线,串一个二极管。
手机提示充电中,但电流很小,忽略不计,遥控器功能没任何影响。
亲测真实有效。

网友D:
串个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手机设置,只传输数据,不充电。

我的安卓手机里面没有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可以设置 默认也是关的 不充电我记得 估计是乱点开了 自己不知道

遥控器没有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ni一代的时候,就有破解方案了:破开转接线皮,断开电源正极线,串一个二极管。
手机提示充电中,但电流 ...

网上说二极管方案不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个电阻吧,

购买MicroUSB插头与Type-C插头回来,这两种插头要怎么连接呢?

网友E:
手机USB功能设置为数据传输试试

网友F:
我的mini2有充电,但是没你说的没玩几分钟就没电,遥控器电池还是很够用的,至少玩完两块飞机电池我的遥控器也没有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USB功能设置为数据传输试试

我的安卓手机没有usb相关的选项,freeOS系统,不开放一些特殊选项给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mini2有充电,但是没你说的没玩几分钟就没电,遥控器电池还是很够用的,至少玩完两块飞机电池我的遥控 ...

我是想解决反向充电的问题,而是带着问题来玩飞机

网友G:
不知道能不能把+5V断开,手机一侧的+5V和GND线连接到充电宝,其余的线(D+ D- GND)连接到遥控器?这样遥控器一侧的+5V就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能不能把+5V断开,手机一侧的+5V和GND线连接到充电宝,其余的线(D+ D- GND)连接到遥控器? ...

短视频平台上的人说:不能直接断开+5v电源线

网友H:
小米手机,默认是充电,即使设置在传输文件模式照样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米手机,默认是充电,即使设置在传输文件模式照样充电。

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购买MicroUSB插头与Type-C插头回来,这两种插头要怎么连接呢?

数据两根直接对接   负极也是对接  正极串联一个1K电阻   具体定义网上有   最好是买现成的数据线做 或者直接买一根转接线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