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个USB 摇头小风扇

楼主(2024-06-09):
老是用手到后面按不方便,用一条线吧电池按键放到座子上,前面盖子快拆的好清洁。

摇头小风扇

背面按键

里面 控制板 步进电机  电池仓

底座装电池 改装按键板

开关+调速 摇摆按键

网友:
太牛了。我就只会加电池减电池。

网友A:
可以改个遥控的

网友:
竟然还有摇头功能

网友B:
这个可以!价格贵吗?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个遥控的

那样还不如买个成品,本着简单实用。

网友:
usb风扇居然还能摇头

网友C:
一节电池续航不行

网友:
这个居然还能摇头

网友:
这个可以呀!!!

网友:
居然可以摇头,牛B

网友:
多加个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价格贵吗?有链接吗?

数码值得购 里面只有桌面折叠电风扇,这个没有摇摆功能,直接吹的,自己去最便宜的网购里去搜30多,放电脑台上很方便。要是这个平台有推广应该还便宜

楼主:
不用吹几个小时就够了,改装加了个开关,台上用USB- C 线直接插电,移动时用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节电池续航不行

加了开关,平常用电,移动用电池

网友D:
扇叶越少,是不是噪音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扇叶越少,是不是噪音越大??

桌面上一档刚刚好,二三档基本用不上,床头也可以声音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扇叶越少,是不是噪音越大??

扇叶越少,嗡嗡窄带噪音明显,扇叶越多,呜呜窄带噪音较小。楼主摇头风扇,可以从服务器拆机风扇,取铁壳转子,撬开叶片翻转压入,动平衡比自带3叶片好,振动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