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同事的方正扫地机器人简单拆解结果只是电池问题

楼主(2024-06-09):
同事的方正扫地机器人简单拆解结果只是电池问题

作为装修公司的赠品,告诉我用不久,后来问了年限,放了挺久,怀疑是电池问题,拆开一看是镍氢电池,一个电池1.2V,就是传统的5号充电电池串联。
最后我串上电压表,测试了好久,反复测试,充电电压也对,充满截停也对,但是同事用就是用不久?
后来还把主板拆出来了。。结果还是正常的。
最终就换了一组电池了事。

网友:
电池是短板

网友:
拆都拆了,这不改个锂电

网友A:
扫地机器人不是会自动找充电器充电的吗?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配置,相当于一个自动扬尘器

网友:
电路板周边布满了接口。

网友:
机器这么干净呢
电池是饿坏了吗

网友:
电池长期使用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地机器人不是会自动找充电器充电的吗?

会找,但是找不到的话就会饿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配置,相当于一个自动扬尘器

那也不会,就是吸到没电了回来充电,然后再出去吸,纯傻瓜式的。

网友:
镍氢电池老化,测电压是测不出来的啊,测电池的内阻还靠谱一些

网友:
不考虑改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