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一只“经历战火”的VC890抢救记

楼主(2024-06-09):
一个工友,手里的VC890坏了,央求了几次帮修复,经不起朋友的软磨硬求,答应了下来。拿到一看,哇塞,这是一块有故事的表,去过战场吗?伤痕累累,不多说了先上图:

网友:
关机档都击穿了?这是电容放炮了?

楼主:
2010年以前的VC890机采用AME7106方案,市场占用量较大,此电路结构堪称一代精品,虽然BUG不少,瑕不掩瑜,拥有的人很多。而且时至今日,很多9205电路与其无异,电路相对成熟。维修这个表需要一定的模拟电路基础,吃透830B表电路的基本原理,了解交流、电容、自动关机和蜂鸣电路的原理,维修起来就较容量。本帖作为一个例子,给想修表的坛友做一个参考吧。

楼主:
回归正题,经拆解此表有多个故障:
1.自动开关机电路损坏;
2.所有档位不能测量;
3.小数点显示有问题;
4.电容档故障;
先修复开机电路,下图S1相当于拨盘关机档位,关机时接通,开机时切断,此电路实为设计的一大BUG,大家设想一下,只要用表者无意在关机位电池反碰一下,电流经过9015的BC结正向流通,经过板子上的电源滤波电容,该浪涌电流立即将9015BC结损坏为短路,造成不能关机,一装电池立即开机。处理:更换为8550,更加耐操。

楼主:
继续,所有档位有底数,先从电阻档开始,检查表笔V端和COM口,电阻档开路时电压很低,只有0.02V左右,短接电阻档能跳零,说明芯片损坏可能性不大。下面是网上的一个参考图(拓扑没有问题,电路绘制有明显错误,要以实际电路为主),电阻档20K及以下,开路会有0.5V以上的开路电压,经检查,源电压正常,那肯定是拨盘问题,处理:清洗、打磨V片,电阻档溢出显示正常,电压电流档位归零。

楼主:
修复小数点,检查如图标识,经过检测为拨盘到液晶屏接口处有过孔锈断,处理后正常。

楼主:
修复电容档位,工友应该在电容档误测过大电压,造成了保护三极管击穿,修复后,一测电容就显示溢出,进一步检查,发现电容测量的参考电路异常,一个贴片电阻阻值异常偏大,390欧有几百K,电位器阻值也异常,造成参考电压几乎为零,正常约30mV,更换后正常。

楼主:
至此,全部修复,下图是测电阻和电池的情况,测电容忘了拍照

网友:
这个表外观还好啊没有啥损伤,也就说损坏次数多吧.

网友:
胜利的表,不错

网友:
咱们坛友,都有起死回生之力!

网友:
楼主讲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非常有用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思路和方法

网友:
厉害,够详细的内容了。

网友:
厉害,电路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