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l-rac1950g拆解,顺便求助下,fb是代表什么配件?

楼主(2024-06-09):
顺便求助下,fb?是代表什么配件?

网友:
这是啥玩意儿啊,带了三根天线?

网友:
看着像是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电阻

谢谢,这个是雷击损坏了,末图螺丝旁边的fb?有明显焦黑,其余外观看不出异常。当然电源头也坏掉了

网友:
在那个位置就是保险啊

网友:
像是路由器

网友:
像AP或者路由

网友:
0603封装F开头的多半是保险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新的设备很喜欢用陶瓷散热片,因为成本吗?

网友:
扇热片像是氧化铝的吧,不是陶瓷的吧!

网友(2024-08-09):
2.4G适用于百兆带宽及以下,200M以上还是5G才能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