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宝RVD-339功放机左边大旋钮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4-06-09):
刚150元买的二手功放,现在播放主声道正常,其它未试。左边大旋钮转动屏幕无任何反应。这旋钮功能是什么?是不是转到某一位置后,可代替两排园点按键开关功能。

网友A:
左边的大旋钮标的是SELECTOR,应该是音源通道选择

网友:
输入信源选择吧

网友:
信号源切换,不过一般功放机都会把这个操纵部件置于面板右侧,这个也算是另类了。

网友B:
调节功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大旋钮标的是SELECTOR,应该是音源通道选择

这里己有个小按键是音源选择了。这小键正常切换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节功率的吧

右边已有个音量和调谐同用的解码器旋钮

网友C:
音源输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源输入选择。

按键中己有音源选择

网友D:
左右声源的大小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右声源的大小调节!!!

如果有关左右声道的,应该有R丶L字母标识。如果是左右平衡,旋钮英文不应是这样。

网友:
国产功放喜欢用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