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刀电动车仪表拆解

楼主(2024-06-09):
不知不觉有限在本论坛认识各位大神也有7年了,在这里学到很多知识,很高兴认识各位大佬!
我的19年二手小刀牌小龟电动车60V的液晶仪表盘的速度缺笔划了,档位不显示,拆开加焊了脚和用打火机电击屏幕都不行,反而更多速度的笔划缺失了

液晶显示屏的线路主板

无奈在二手平台淘得一块小刀牌原装拆车led屏装上,显示效果别俱一格,但电量不足时电量表依然一直满电显示,123档位不显示,头疼

P档、速度、大小里程都正常。
我的小龟车子是60伏的,问了一下二手仪表卖家,他说这led仪表是从一台小刀48伏的车子上拆的。据说这板子48/60/72V都通用,但用60V需要对接电压选择线,也许厂家默认为这个板子是装在48V的车子上的,为了省成本或工序,不接两条电压选择线出来了,但我现在想找出电压选择线就困难了。
LED仪表盘的线路主板

由于我本身就是电路小白,自己未能找出这块二手主板上的电压选择位置,和为什么123档位不显示?望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将左上角S1的2个焊点短接试试

网友:
s1s2是电压选择,485是通讯用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记得之前看到老五还是老王有类似的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左上角S1的2个焊点短接试试

收到!感谢!我有空拆出来焊接一下试试再向大家回复

网友B:
真有人信电击疗效

网友C:
这里不是标出来了?

网友:
等待楼主成功!

网友:
同意楼上大神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不是标出来了?

是的,感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有人信电击疗效

是的,试过方死心

网友:
居然可以换屏

网友:
电击治疗还真有人信

网友:
仪表和控制器是有通讯的,以前的叫相线仪表,现在的叫一线通仪表

网友:
一直显示满电应该是本身48v的,你60v.没电也不能低于48v.所以一直显示满电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可能不同电压安装的零件不同吧

网友:
俺楼上大神们的指导改装了没,效果咋样

网友:
程序一般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
显示缺划一般是导电橡胶、斑马线连接接触不好了吧,拆开清理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