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联想thinkpad E40兼容型电池

楼主(2024-06-09):
thinkpad E40原装电池坏了,在网上买的兼容型电池,平时偶尔用,用了两年左右无法开机,顺便拆开看看内部结构。

网友A:
看完结构拆电芯

其余扔垃圾了

网友B:
拆过一块联想笔记本原装的,没用过的电池2并三串,电池是粉白皮的,线路板和楼主图上的细节有点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完结构拆电芯

其余扔垃圾了

电池过放了,标称3.7V最高的一组只有3V左右了;一起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过一块联想笔记本原装的,没用过的电池2并三串,电池是粉白皮的,线路板和楼主图上的细节有点不同。 ...

这个是兼容的,估计和原装肯定有差别,就图一个价格低和能用。

网友C:
这样拆就锁死不能换电芯

网友D:
拆下的电池给手电筒用还行

网友:
不要电池,直接裸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拆就锁死不能换电芯

原装的肯定锁,但这种第三方的可不一定...

网友:
兼容的基本不太行

网友:
这种兼容电池不存在锁死的问题了吧。

网友:
联想的兼容电池很多。。。

网友:
不用电池,会降频吧

网友E:
兼容电池换电芯很容易

网友:
过放锁死吗?

网友:
拆下的电池给剃须刀用不错

网友:
兼容的不锁板,可以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拆就锁死不能换电芯

没关系,不换电芯了,锁就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下的电池给手电筒用还行

拆下的电芯感觉过放了,扔了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兼容电池换电芯很容易

不擅长电池类的DIY,特别是锂电有点不太敢折腾,换电芯还要碰焊机,还要测电池一致性;比较麻烦,拆开看看结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