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动车刹车片质量挺差的,三个月就磨到铁片了

楼主(2024-06-09):
开得也不多,一个月也就一千公里左右

楼主:
不过卖得也便宜,几块钱一对包邮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便宜没好货"...

--------------------------

网友:
骑车的最高境界是少用刹车

网友A:
好薄啊,估计不耐磨

网友:
这本来就属于消耗品吧,定期更换下也更安全吧

网友:
不想花钱,买不到好东西,现在都是辣鸡遍地,看谁最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薄啊,估计不耐磨

不算薄,不耐磨

网友:
消耗品,定期更换

网友(2024-08-17):
你那是蹭碟吧,我这用一万多公里还没磨一半

网友:
那您这个确实不怎么经磨,我那个小电骑了好几千公里也没事呢

网友B:
我的那辆广东神车~~~某远牌,开了一年,3000公里,后刹车片靠内侧那一片已经磨到仅剩铁片了,外侧的一片还很厚。开始我以为是分泵导销没油导致分泵活动不良造成的只磨一边刹车片,拆开上油后再装回时才发现是不居中导致的,后来在转接码处垫了2个1mm厚的垫片了事。又在网上想找一副好点的刹车片,发现大多数是几块钱一副的,不太敢用,最后买了一个叫“域某”的牌子,35块一副,试试耐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那辆广东神车~~~某远牌,开了一年,3000公里,后刹车片靠内侧那一片已经磨到仅剩铁片了,外侧的一片 ...

我的也是一片磨损严重,另外一片没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一片磨损严重,另外一片没事

那你得先排除掉我的2种情况再换刹车片,否则还是不经用的。一是分泵导向销是否锈死了,导致分泵在刹车动作时不能自动微调位置。解决办法是拆下分泵,清洁、打磨2根导向销,2个胶套如果坏了要换掉,然后在导向销上涂满专用的导向销润滑脂,再装回分泵。二是轮子不居中,导致刹车盘也不居中,造成不刹车的时候其中一边的刹车片也会紧贴着刹车盘,所以这一片刹车片很快就会磨完。解决办法是拆下分泵,拧松上泵盖子,然后把分泵活塞压回去,再把分泵装上车,不要捏刹车,观察刹车盘是否大概在2片刹车片的中间,如果偏得很厉害,那就通过在轮轴上垫垫片或者在下泵转接码上垫垫片的方法把它调整到大概中间位置,不用很精确的,大概中间就行,因为刚才说了分泵导向销会自动微调的。

以上是我遇到的实际问题和解决的经验,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得先排除掉我的2种情况再换刹车片,否则还是不经用的。一是分泵导向销是否锈死了,导致分泵在刹车动 ...

导销皮套虽然破了,不过影响不大,活塞有点绣了,将就用

网友:
为了刹车折腾了几天了。现在是丝滑谈不上,测试手拨一下能转好几圈才停下,但是还是有磨碟盘,而且刹盘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