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出了个采融B81变形金刚六热管,和玄冰400g比较,居然不如4热管?

楼主(2024-06-09):
B81六根镀镍热管,铜底座,重量重。而玄冰400G四根热管直触重量轻,优势是稍微高点。

单烤FPU,居然采融B81稍微不如400g?

风扇都是九州风神的,B81用的蓝光版的风刃。400g用的是TF120。问题出在风扇上?

楼主:
https://www.expreview.com/64058-14.html

看原来超能的评测,B81的能效类似与大霜塔了。但是我实际测试一般情况。

网友A:
用同一个电风扇比较啊

网友:
高度的差别吧

网友:
导热差不多的情况下,效果取决于有效散热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同一个电风扇比较啊

换了400g的扇子试了,温度更高。

网友:
会不会是镀镍热管与铜管的差别。

网友:
玄冰好像是热管直接接触CPU的,采融是隔着铜底座,可能这就是差别了。

网友:
做个电子负载

网友:
是不是里面的气体有区别

网友:
热管会不会是伪热管,徒有其表而已。

网友B:
镀镍热管优点不怕潮湿天气铜铝腐蚀,缺点增加点热阻。铜铝热管优点热阻小,缺点潮湿天气会铜铝腐蚀。楼主是服务器CPU,目前的缺点没有微星等大厂家用主板,只有小厂主板,品控碰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镍热管优点不怕潮湿天气铜铝腐蚀,缺点增加点热阻。铜铝热管优点热阻小,缺点潮湿天气会铜铝腐蚀。楼主是 ...

1230V3这样的所有b85 h81
都可以。

网友:
B81这种分体双塔,效果极差

网友:
B81需要风压扇,这两个扇子都是风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