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7带CPU,有没有win7的核显?

楼主(2024-06-09):
家里有一台老电脑,i3 7100t的cpu,有没有win7的核显驱动?

网友A:
7代U,应该有win7的核显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7代U,应该有win7的核显驱动

我也记得好像有,但官网上没找到

网友:
无图无真相...

-----------------------

网友B:
7代WIN7随便装,8代以上好多才搞不定USB和显卡等一些驱动

网友:
7代可以有的,型号直接查

网友:
都7代了还是上WIN10吧,除非特殊需求WIN7还是有点老了

网友:
11代以下都有魔改的驱动,下个驱动总裁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7代台式可以,笔记本不行

网友:
i3 7100t的cpu,有win7的核显驱动 我用的是I5 7500,集显是630

网友:
不会找就用驱动人生或驱动精灵装,装完再把软件卸掉就行

网友:
和楼主一样,intel官网确实搜不到,需要找主板的官网搜

网友:
要先卸载干净原来的显卡驱动,再安装就行了。

网友:
驱动精灵,驱动总裁随便打。。

网友:
7带应该带的,11带的都能装只不过要用修改过的驱动

网友:
现在还是有好多人习惯用WIN7系统。

网友:
驱动人生或驱动精灵  鲁大师 还有删除全自动重启 自动安

网友:
引用 网友B:
7代WIN7随便装,8代以上好多才搞不定USB和显卡等一些驱动

7代也没有USB驱动,需要提前准备好圆口键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