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海康威视ds-3wr11-e路由器散热器是塑料的?!

楼主(2024-06-09):
       亲属的海康威视ds-3wr11-e路由器用了一年就出故障了,手机wifi无法上网也看不到ds-3wr11-e路由器。按压路由器RST键无响应不能复位,固件问题吗?拆开发现主控散热片竟然是塑料的!

塑料散热器?!

锯了一下,塑料粉末无疑!

其他部件图片如下

网友:
端午节快乐!

网友A:
这个散热片是不是什么新材料,懂行的解释下

网友:
定期损坏 按时购买

网友:
这……海康的都这品质了吗?好歹搞个铝片吧,又不贵,塑料的糊弄谁呢

网友:
这路由器,妥妥的割韭菜呀。。。。不要买。。

网友:
烧烧粉末试试,也许是黑科技

网友:
这还真超出认知范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散热片是不是什么新材料,懂行的解释下

我也这么想的,要不然理解不了使用塑料的意义。
开始我还以为是陶瓷的呢,后来看可以锯,难道塑料掺了石墨烯?

网友:
头一次看见塑料材质的散热器,是里面掺了什么东西可以导热?照理说海康这么大的厂,不至于为这么小的一片散热片搞事情吧?

网友:
塑料也不是不能散热。哈哈哈

网友:
这个如果真是塑料那就有点过分了,按理说不应该就是不弄铝的,用铁的也行啊

网友:
最差也得上陶瓷吧

网友:
不装好过装,螃蟹芯片不用散热片的。

网友:
你找根钢锯锯一下你家的瓷碗看看

网友:
陶瓷,字符补丁

网友:
路由器散热器是塑料的?!

网友:
应该是含有金属氧化物粉末的塑料,有一定的导热性,但应该成本比铝散热片和陶瓷散热片高吧?不懂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