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9804A+改造AC200MV成功又失败

楼主(2024-06-09):
今天礼拜天休息,在家没事心思给9804添加交流200毫伏档,也么有资料,只能用笨方法挨个试验,93H地址是LIVE档正好在AC2V旁边,改成0A就是AC200MV,胜利的代码跟DM0660手册上的不一样,我也是推测来的因为2V是0B,修改完成后需要校准直流电压档200MV-1000V,修改后测量电压档低或高几个字。
实际效果差强人意,用我自己做的交流豪欧工具,1Ω-60mΩ的电阻偏大5-10个字,10mΩ的其他表都显示正常1.XMV,0.9MV大体差不多,9804显示30 40多豪欧,瞬间我也明白了,为啥胜利的表大部分没有交流毫伏档了,可能是因为不行就不设置了,也不纠结了其他表能用,玩过了就行,表不行没办法。
还有各位大佬,DM0660的MHZ档校正地址在哪里,8M晶振在过几天就到了,如果这个不能修改就没意义了

网友:
还能这么玩啊

网友:
这几天玩0660和大佬你的不一样,0660的胜利是两排功能两排二功能的,然后校准后的数据在下方有变化,最常见的是0080还有电容的一个啥值,不重要,重要的是电阻,电容,电压的推荐值不一样,就意味着重复的0080和十六进制会出现在解码器中,然后你可以故意大幅度校准偏差一个档位,因为校准数据保存着在最下方,你前后对比就能找到那个变化幅度最大档位了。然后根据上方这一列数据,对应的档位就能推断它的代码,间接可以推断出他前后的代码比如11-12-13  1A-1B-1C  等有规律的代码

网友:
玩出花样啦!!!

网友:
可以发一下你的bin么,我学习一下

网友:
换了晶振不是只能修复电容,修复不了频率么

网友A:
百度过的结果是或晶振后频率档问题暂时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过的结果是或晶振后频率档问题暂时无解。

换过8M晶振了,蜂鸣器变成了蚊子声,电容档增加一倍,频率档减少一倍,又换回4M了

网友A:
我换过8m晶振后就回不去了4m的速度慢的不能忍(虽然也不着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换过8m晶振后就回不去了4m的速度慢的不能忍(虽然也不着急).

蜂鸣器受不了,跟蚊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