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斐讯N1盒子焊盘掉点维修并扩容128G

楼主(2024-06-09):
网友发来的一台N1盒子,说闪存焊盘掉点了,收到机器拆下主板:

掉了几个点,其中有用的点是闪存的B6脚(图中已经用刀片刮出焊点):

用11号刀片刮开焊盘飞好线,最后从原机备份写入一个新的128G闪存,植好锡:

装好闪存,直流电源上电开机电流跳变100多MA,正常:

插显示器开机是网友自己刷的网心云界面:

最后把指示灯换成翠绿色的就可以了,需要维修扩容的朋友请联系俺的vx:corecool001:

网友A:
自从电视家下架后N1就没打开过~话说这个盒子现在还能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从电视家下架后N1就没打开过~话说这个盒子现在还能干啥?

跑PCDN赚钱

网友:
好吧,没接触过这类东西,以前刷游戏机玩几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从电视家下架后N1就没打开过~话说这个盒子现在还能干啥?

我现在盒子配合迅雷实现秒下载观看,美滋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盒子配合迅雷实现秒下载观看,美滋滋

这个盒子挺不错的,玩法很多,功耗又低,可以传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盒子挺不错的,玩法很多,功耗又低,可以传家了

可惜我的遥控器电池漏液导致用不住了。现在使用手机上的遥控器APP来控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我的遥控器电池漏液导致用不住了。现在使用手机上的遥控器APP来控制呢 ...

买个移动的遥控器就行

网友C:
换了要重新刷固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要重新刷固件吧

要重新刷一下

网友:
现在软件都被封啦!!!

网友D:
扩容后应该可以跑多一点docke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扩容后应该可以跑多一点docker吧

扩容以后没有空间不足的问题了

网友E:
据说还可以ps4破

网友F:
当年没上车,现在不想上车,网心去的盒子倒是有几个,刚一个刷了HA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据说还可以ps4破

好像要在上面搭建个什么服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年没上车,现在不想上车,网心去的盒子倒是有几个,刚一个刷了HA来用。 ...

当年上车了K2,别的没上车

网友:
看在线视频不用换那么大的闪存,16g就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