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小流量压力桶净水器已经是淘汰品了

楼主(2024-06-09):
以前搞这个压力桶是因为大流量的反渗透膜还有增压泵都不便宜,所以才会有75g这种迷你膜。

马勒格彼得,现在时代沃顿汇通科技1000g的膜也就160元左右,如果前置处理到位的话,家用这个膜的寿命起码是三年。前置处理出问题,在最极端情况下有可能一个月膜就坏掉。所以我说根本就没必要去搞小流量的膜,早就淘汰了。脱盐率方面也几乎是没区别。家用可以忽略不计。

ro膜出来的纯净水接触任何容器都要十分慎重,包括管道水龙头。因为到这一步就是直接入口了。压力桶这个东西真的安全淘汰了,至少在家用领域是这样的。水饮店那种大用水量的还是要压力桶,要不然出水慢了影响做生意。但是你家里实际使用场景都接到水壶放到桌上喝,没有任何问题和不便的感觉。

3213膜壳和ro膜,是家用领域最适合的型号,这是综合多方面考虑得出的结果。一般情况下,全套滤芯使用成本能控制到5毛钱每天,如果家里有精打细算又懂技术的人能控制到三毛以下。比烧开水喝还便宜,而且家里人越多越划算,净水器不怕用,就怕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桶满的时候,出水压力可以去到3L/min,等效1200G机器。
400G机器差不多是1L/min,所以早期400G对比75G ...

压力桶网上有解剖视频,干净的不多,多少内部有点污染。有桶机解决陈水问题也麻烦,ro膜闲置一段时间不用就产生陈水

网友:
压力桶没那么危险,去年淘汰了一个用了4年的,打开后里面很干净。净水系统没啥高科技,够用就好!

网友B:
这东西还是各取所需吧,我自己配置组装过400G的也买套件组装过600G的,我自己现在用的是75G的有桶机,我只图两点:1、出水压力大,这是有桶机的特长。2、无噪音。400G的增压泵噪音已经不小了600的更大,真不知道1000G的会怎样,我也曾经在网上找过静音或低噪的水机增压泵但没找到。

网友:
普通家用确实没必用压力桶了

网友A:
压力桶满的时候,出水压力可以去到3L/min,等效1200G机器。
400G机器差不多是1L/min,所以早期400G对比75G,无桶vs有桶,有桶还是有优势。
现在1200G机器也开始普及了,品牌机有的对泵做隔音,加上外壳,又是厨下,噪音可以忽略。
如果有旧机器没坏,那也没必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还是各取所需吧,我自己配置组装过400G的也买套件组装过600G的,我自己现在用的是75G的有桶机,我只 ...

我买的柏繁800增压泵四腔的,声音白天小到不可闻,噪音是脉冲水压导致震动产生的,包住就没声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还是各取所需吧,我自己配置组装过400G的也买套件组装过600G的,我自己现在用的是75G的有桶机,我只 ...

压力大?你是要拿去冲东西吗?不然肯定是要速度快不会是压力大

600G、800G足够,自用700G的泵,简易支架,我比父母还担心噪音,结果人家压根不在意,实际使用是集中放水用容器接,不会多次频繁开,所以两个点都不在意,如果是正规外壳的厨下机,那噪音就更低了

1000G的,说实话有点刷参数的味道了,实际上也很少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力大?你是要拿去冲东西吗?不然肯定是要速度快不会是压力大

600G、800G足够,自用700G的泵,简易支架 ...

我就是组装裸奔机,强电隔离开了。一千加仑的膜已经普及了,家用就这最合适了再大也没意义了。800也能用。600有点小。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力大?你是要拿去冲东西吗?不然肯定是要速度快不会是压力大

600G、800G足够,自用700G的泵,简易支架 ...

我总是用一个1.8升的快壶烧水,每天早晨边做饭边烧水泡茶、灌满保温瓶,一天要烧5壶水如果水壶半天加不满水一溜号就容易泡水,所以我很在意出水压力或依你所说速度快,至于泵的噪音是我的真实感受或许我没找到好泵吧,而我的小水泵就真的静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还是各取所需吧,我自己配置组装过400G的也买套件组装过600G的,我自己现在用的是75G的有桶机,我只 ...

有无刷泵的,但想比75G还是声音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组装裸奔机,强电隔离开了。一千加仑的膜已经普及了,家用就这最合适了再大也没意义了。800也能用 ...

向1000进军,只可惜刚换了600的,也算够用吧,连的管线机用的。

网友:
这个出水快还是使用感好点

网友:
经常使用的压力罐里面会比较干净

网友:
以前我也是折腾各种净水器,后来孩子出去上学了,家里就剩下两个人,一天用水也就一升左右,不用直接拿个7.5升的小桶去楼下接纯净水了,也就1.5元,够好几天用了

网友:
净水系统没啥高科技的。

网友:
前天正好看到一新闻,国内某学院专家团队从三十多名成年健康男性的精子中发现了多种塑料微粒,塑料污染已经无处不在了。瓶装饮料大家都在喝,酒店的餐具都是塑料的,还在装高温的食物,不粘锅涂层、锅铲都是耐高温塑料的……

网友:
但家用纯水机上大膜也不是一个好的方案,体积太大了,储水桶嘛,可以分开散放。

网友:
家用量不大用小流量带压力桶的更丝滑,人多用大流量更合适,陈水没什么值得纠结,毕竟过了RO膜。压力桶的陈水污染源都没啥,而且出水还得过一道碳过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