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大哥们:先锋电风扇,手转一下扇叶才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6-09):
通电后手转一下扇叶才持续转。

没通电的时候扇叶转动比较轻松,不存在卡、涩等问题。所以不是轴套缺油。

1.另外转速也很慢,也是电容坏了的原因吗?有没有可能是别的原因?

2.电扇电容是不是买大的好,最大多少?比如45w的电扇,最大可以使用多大电容,1.8uf或2uf可以吗?

网友A:
先换启动电容,不行的话可能性很大就是电机的问题了。

网友B:
换电容试试,话说我刚用红包买了电容

网友:
我怀疑是不是电容不行了?

网友C:
万用表测一下启动电容

网友D:
也可能启动线圈烧了

网友:
运气好就换电容,运气不好就是线圈烧断

网友:
换启动电容,失容了

网友:
同故障,换了电容无效,电容拆下测容量也正常,怀疑线圈问题。但开高速档然后再调低能正常转,感觉转速偏慢。
换电机好像不值得,准备淘汰换新。

网友E:
一   电容问题   二   电机轴套失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   电容问题   二   电机轴套失油

根据楼主描述,不存在二

网友:
启动电容容量变小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测一下启动电容

谢谢大佬!优利德自动电表没有测电容这一项。

1.另外转速也很慢,也是电容坏了的原因吗?有没有可能是别的原因?

2.电扇电容是不是买大的好,最大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容试试,话说我刚用红包买了电容

电扇电容是不是买大的好,最大多少?比如45w的电扇,最大可以使用多大电容,1.8uf或2uf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扇电容是不是买大的好,最大多少?比如45w的电扇,最大可以使用多大电容,1.8uf或2uf可以吗? ...

启动后,电容就没有作业了。

也许是运行线圈烧了部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也可能启动线圈烧了

不用可能,是百分之99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可能,是百分之99坏了

我以前也遇到其他电扇这个情况,换 电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启动电容,不行的话可能性很大就是电机的问题了。

嗯好的

网友:
我去年也有个这样的,一个低档位不行,高档位能转,转起来后换低档位就可以,然后放到今年就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电容上面标有容量的,一般45W用1.2μ,不能用大的,电机会发热增大容易烧毁,按上面标的换就行了。静止状态下如果开最高档也不能转起来那就是启动绕组烧了,可以换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