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思科PS-2122-9S-LF 1050w服务器电源拆解

楼主(2024-06-09):
几年前的服务器电源
内部也是灰尘满满,伊拉克出土
直接水洗 烘干一步到位
全桥LLC+主动式PFC控制
PFC开关管的参数比同类型的要好
LLC场效应管栅极驱动是采用ADI方
输出有场效应管防倒灌
最后附上脱机启动接线图

楼主:
主控 辅助电源 散热风扇附图

网友:
服务器的电源都不错

网友:
12伏的用处不大

网友A:
12V当监控电源正好,比监控电源质量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当监控电源正好,比监控电源质量好多了。。。

监控头多的话才划算

网友:
做工用赤料真不错

网友:
这个电源还不错

网友:
拍照问题还是本身问题,焊点怎么看着不圆滑呢。

网友:
不是48v的多吗

网友:
服务器电源都舍得下料

网友:
输出头都没有,应用太窄

网友:
做工用料都 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