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墙体打洞,如何知道另一面的具体位置?

楼主(2024-06-09):
在墙的一面选好位置后打洞,
但是无法精确知道把墙壁打通之后对面对应的是那个位置?

是否有仪器,在墙体一面确定打孔位置后,可以知道墙体另一面对应的位置

网友A:
   不需要啊,水平位置用一根塑料管,垂直位置用几何学

网友:
可以用卷尺找个共同的参照物量,也不会差到哪里

网友:
操作水平会决定它的出口位置

网友:
那给看你的墙多厚  墙体薄可以用线管堵塞探测器

网友B:
用网线寻线仪,盘一根网线在要开孔的位置,对面用寻线仪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网线寻线仪,盘一根网线在要开孔的位置,对面用寻线仪找

我觉得用X光机更靠谱...

-----------------------

网友:
一楼真相帝,但我不懂几何学

网友:
肯定有仪器,人家地底下跑管路,不也能精准在出口位置贯通么。

网友:
长塑料管画水平位,某个墙角参照定左右

网友:
先量个大概,用长穿墙水泥钻头打过去

网友:
定点横竖坐标,一把卷尺搞定。

网友:
还是凭经验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啊,水平位置用一根塑料管,垂直位置用几何学

2边地面高度还有些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用X光机更靠谱...



X光机没法穿透多块砖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网线寻线仪,盘一根网线在要开孔的位置,对面用寻线仪找

寻线仪距离10厘米可以检测,距离25厘米没法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啊,水平位置用一根塑料管,垂直位置用几何学

墙如果不是对称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X光机没法穿透多块砖块吧

试了再说...

---------------------

楼主:
大功率x光搞不到的,而且这东西应该很大,肯定有更好的办法,用不了这种东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功率x光搞不到的,而且这东西应该很大,肯定有更好的办法,用不了这种东西的 ...

意思是小功率搞得到,那为毛不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