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叶风扇不转,但转向电机正常。大概问题在哪里?

楼主(2024-06-09):
转向电机是2根线接入,

风扇电机是3根线接入。

是不是没有维修价值了?

担心是主控坏,或者风扇电机坏。

发现拼多多上没有相关配件卖。

该如何搜索关键词呢?

又或者没有维修的价值?

补充一下:刚刚插上电试了几次,按下开关。发现微微一动就停止了。

网友A:
看样子是直流无感无刷电机,拔下插头量一下电机,三个脚两辆相通,阻值一致的话电机就是好的,有一组不通就是电机坏了。如果电机是好的也不转,那就是驱动板出问题了。如果电机拔下3pin插头旋转很轻松,插上插头旋转困难,那应该是烧mos了,就是插头旁边那6颗。

网友B:
这玩意好像火过一阵,风力跟普通的风扇隔多远???

--------------------------

网友:
外形很好看,修好了记得公布下什么坏了。

网友:
检查下电机和电机的驱动板

网友C:
应该能修好吧,估计驱动的问题,特别要查电源控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好像火过一阵,风力跟普通的风扇隔多远???



风力比普通的大,但是噪音也比普通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好像火过一阵,风力跟普通的风扇隔多远???



没有声音,风力很大很凉快。不像一般的交流电扇,吵死人,风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能修好吧,估计驱动的问题,特别要查电源控制电路。

就是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直流无感无刷电机,拔下插头量一下电机,三个脚两辆相通,阻值一致的话电机就是好的,有一组不通就 ...

大佬分析的很好

网友D:
实在不知道当年为啥那么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在不知道当年为啥那么火

直流无刷电扇。一点声音都没有,风量还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n57.1.item.2.52ed523c9b414N&priceTId=21504212171799188684232 ...

熱心助人,厉害!大神!崇拜!
熱心助人,厉害!大神!崇拜!
熱心助人,厉害!大神!崇拜!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n57.1.item.2.52ed523c9b414N&priceTId=21504212171799188684232 ...

补充一下:刚刚插上电试了几次,按下开关。发现微微一动就停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直流无感无刷电机,拔下插头量一下电机,三个脚两辆相通,阻值一致的话电机就是好的,有一组不通就 ...

补充一下:刚刚插上电试了几次,按下开关。发现微微一动就停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能修好吧,估计驱动的问题,特别要查电源控制电路。

补充一下:刚刚插上电试了几次,按下开关。发现微微一动就停止了。

网友:
动一下就停应该是保护了,如果电机卡住也会保护,如果没卡住就是驱动板的问题,有反应说明不大可能是主控坏了,可能是那些管子出问题了,上面6个功率管和贴片三极管以及阻容等都检查一遍总能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