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电脑外壳带电,怎么办?

楼主(2024-06-09):
笔记本外壳,镁合金材质+表面漆,现在表面漆开始脱落(尤其是边角)。
手腕接触就能感觉到麻麻的,用万用表测量发现有70V电压,百度上说是感应电,可能没有危险。
想了一下,笔记本电脑是适配器直流供电的,20V左右,好像没有单独的接地。
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接地啊,焊根线接到水管上...

------------------------

网友A:
那好像只能说是你家的插座没接地,而不是人家电脑的电源没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好像只能说是你家的插座没接地,而不是人家电脑的电源没接地。

插排接地没有问题,但适配器是直流20V到笔记本,负极就是接地?

网友:
内部有东西触壳了,折开,加一层绝缘材料,塑料的就行。。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也可以本上容易碰到的地方贴贴纸

网友:
充电器一般都是隔离电源,充电器有问题,检查充电器

网友:
试试从主板边角引出地线,在笔记本外壳内侧里面贴铜箔纸,铜箔纸接触到外壳金属会重新将电子导到地线回流,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喷漆呗,要不粘胶带,扔了最好,必竟人的安全第一

网友:
换适配器,试试,不行买个插座检测的看看是不是插座问题,换其他的插座,邻居  公司的....

网友:
以我的两个笔记本为例。都是type-c接口供电,前几年买的小米的,65W适配器,2脚插头,不带地线,全金属外壳,偶尔能感到麻麻的。今年新买了一个联想的thinkbook,也是金属壳,100瓦适配器type-c适配器,3脚插头,没有触电那个感觉,家里插座接地良好。
如果原适配器是两脚,你可以换个三脚带地线插头的适配器试试。当然插座接地是必须的。

网友B:
接地啊,焊根线接到水管上...
感应电吧
还有就是人的原因 比如女人就带电 可能电阻小 就有感应电 但男的可能电阻大 没有感觉 就与冬天水管一样,男的摸没感觉,女的一摸就有电

网友:
检查一下家里的电路吧,有些没有牢靠接地。

网友:
这就是感应电,我买的荣耀笔记本,也是镁铝合金外壳,笔记本自带的充电头不小心进水坏掉了,平时就用手机充电头给笔记本充电,用手轻轻摸笔记本外壳,有轻微的麻麻感觉,不过基本没什么影响。我试过,用一根电线,两头剥出内部导线,一头压在笔记本下面,一头放到地上,地上要潮湿,那种轻微的麻麻感觉就没有了。

网友:
排插没有接地,而且排插上有多个三腿插头的开关电源适配器,试试拔掉其它插头。

如果还麻就插座做好接地线。

买贴纸做c面绝缘

这个是开关电源适配器y 电容造成的,y电容跨接在高压侧大电容直流300v负极与低压侧负极。作用就是隔离直流导通疏导高频交流信号降低设备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地啊,焊根线接到水管上...
感应电吧
还有就是人的原因 比如女人就带电 可能电阻小 就有感应电 但男的 ...

你这回复让我想起之前在贴吧看的一个帖子,说是某个大哥出去跟三啪啪,他站地上三在床上,然后就在要进的时候,两人的那个地方出现了静电释放,然后大哥软了半年多

网友:
要不换台电脑

网友:
拿去维修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