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刹车硬,是刹车助力泵漏真空吗?

楼主(2024-06-09):
有时隔天刹车就硬踩不下去了。通电时自检刹车故障灯亮。打火消失了。问了说大力鼓上有传感器没气就亮灯。点火发动机给真空就充气了刹车就正常了。有的车子放十天半个月的也不会漏真空。刹车还踩得下去。我的怎么放一晚上就硬了。是肋力泵真空漏了吗?换了个刹车助力泵总成一样的情况。有知道的大神吗?

网友:
一般开钥匙不发车 亮灯是正常的 不亮不正常     在进气支管和真空助力器中间软管上面有一个单向阀 一般能保证发动机熄火后 踩几脚能有助力就行

网友:
一般情况下熄火后还踩两脚刹车
放几天也还能踩动

网友:
真空鼓的膜有泄漏,所以隔天早上第一脚刹车会硬,我旧车也是这样,没得修,维修过程中,换了单向阀,真空软管都不行,最后换了真空鼓,ok了

网友:
是维修店叫换的总成,那就叫他从新搞,总成的钱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