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SD卡能认盘,但打不开,给个修复建议

楼主(2024-06-09):
偶然间得到一个SD卡,有一定年份了,如下图所示:

.
到我手里时,插入电脑提示要格式化,那就格式化吧,结果将近20分钟都没有格式化完成,心想这个SD卡可能有问题的。不等它了,硬拔出来,然后再插入电脑,设备管理器立即有反应,发出“叮咚”声音,能认出这个SD卡,见下图所示:

.
但是打开文件管理器想查看它的容量信息,文件管理器却在转圈圈,表示正在读盘,文件管理器不能动弹,处于一种假死卡死的状态。大约过了6分钟左右,文件管理器才能动弹,出现盘符,但是无法打开,也无法查看属性,反正想操作这个盘符的,立即处于假死或卡死状态。

.
请问这个SD卡还有救吗?可以使用哪些软件工具进行修复?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比较操作简单的修复软件呗,尽量是免费的

网友A:
换一台电脑试试格式化,如果能够正常操作,应该还有救,否则就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一台电脑试试格式化,如果能够正常操作,应该还有救,否则就扔

我觉得直接扔才是最优解...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台电脑试试格式化,如果能够正常操作,应该还有救,否则就扔

我估计跟电脑没多大关系,不过你的建议我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直接扔才是最优解...



你让我情何以堪啊

网友:
使用系统disk */F修复

网友C:
电脑进PE,用分区软件给卡删除分区重新分区格式化试试,或者用分区软件给卡擦除数据或填充数据试试,或者用U盘启动制作工具把卡制作成启动盘再格式化试试。

网友:
换个读卡器试试,遇到过读卡器坏的情况

网友:
你这是TF卡,量产一下就行了,估计会有点慢,要等上大半天时间吧。

网友:
我看楼主的C盘里面东西不少,都快满了。

网友:
此为TF非SD

网友:
在PE里用 DG,格式化

网友D:
说实话,tf卡出问题很难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tf卡出问题很难修复

同意;已经有类似问题闲置了几个了

网友:
tf卡出问题很难修复

网友:
应该是没法救活了。

网友:
尝试修复  否则是修不好的  手上好几个

网友:
我有好几张TF卡都是可读不可写,完全就不回来。听说是读写量到一定值后锁了……

网友:
用量产工具试试吧,就像硬盘开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进PE,用分区软件给卡删除分区重新分区格式化试试,或者用分区软件给卡擦除数据或填充数据试试,或者用 ...

这个好主意,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