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全网首发:TM1639 LED显示和按键程序

楼主(2024-06-09):
之前用TM1640做单片机的外置LED显示驱动,很方便,可以驱动16个8字共阴数码管,

因为有几次用8脚单片机,I/O口少,只能外接一两个按键,  于是想用TM1639做显示驱动和按键输入。
6月6晚开始编写,经过几晚的折腾,终于测试成功了。适用于C51单片机。

现在分享给大家。  我是单片机新手,写的程序很啰嗦,如有错误,欢迎指导,共同学习。
原验证程序有很多,我把与之无关的删除了,下面贴出程序的是TM1639和相关部分, 在SecJC()函数里面有简单测试--用cnt2计数并显示,按键按下情况在第8个数码管(我测试板上是8个LED灯)指示。

使用说明:
数组 TM1639_DATA[8]  里面的数值就是8个数码管,   每个数的8位(b0~b7) 对应数码管的 a , b , c  ,d  ,e , f , g ,  dp ,
  如果需要显示0~9,ABCDEF 这些数字,那就要先调用 void TM1639_BCD_OUT();  转换函数, 函数里面那个变量 i 是需要转换的数码管数量,
假如我8个数码管全部显示数字,那这个i 就设置8 ,数字内容从LED_BCD[  ]数组输入;   假如我只显示4个数码管, 其他的作指示灯用, 那个 i 就设置4,数字内容从LED_BCD[  ]数组输入, 指示灯内容从TM1639_DATA[  ] 输入。

程序对应这个电路

//-------广东梁百万,2024年6月6日
//------STC8H1K_TM1639_验证程序

/*

使用说明:
数组 TM1639_DATA[8]  里面的数值就是8个数码管,   每个数的8位(b0~b7) 对应数码管的 a , b , c  ,d  ,e , f , g ,  dp ,
  如果需要显示0~9,ABCDEF 这些数字,那就要先调用 void TM1639_BCD_OUT();  转换函数, 函数里面那个变量 i 是需要转换的数码管数量,
假如我8个数码管全部显示数字,那这个i 就设置8 ,数字内容从LED_BCD[  ]数组输入;   假如我只显示4个数码管, 其他的作指示灯用, 那个 i 就设置4,数字内容从LED_BCD[  ]数组输入, 指示灯内容从TM1639_DATA[  ] 输入。

  */

        #include<stc8g.h>
        #include  "intrins.h"

        sbit TM16_DIN = P1^4;   //TM1640的串口数据输入DI  P14
        sbit TM16_SCK = P1^5;   //TM1640的时钟输入SCK  P15
        sbit TM16_STB = P1^6;   //TM1640的片选端STB  P16
        unsigned int cnt1=0,cnt2=0;

         unsigned char xdata LED_BCD[8]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xdata TM1639_DATA[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显示的数据, 可在其他程序里对本数组的内容真的操作改变显示内容, 最前位对应TM1639的GRID1

           unsigned char xdata LED_OF[8]={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数位熄灭控制,0x00是灭,0xff是显示

          unsigned char xdata  tm16_dp[8]={0,0,0,0,0,0,0,0,};  //存放各数位的小数点
             unsigned char bdata tm16_dp_tmp=0; // 小数点专用
          sbit tm16_tmp_bit7=tm16_dp_tmp^7  ;// 小数点专用位

  unsigned char xdata TM1639_command1=0x40;//数据设置
  unsigned char xdata TM1639_command2=0xc0;//地址设置
  unsigned char xdata TM1639_command3=0x8A;//显示模式与亮度
        unsigned char bdata TM1639_KEY_DATA=0x00;
         //TM1639的按键数据,对应 B7       B6       B5       B4       B3       B2       B1       B0
                      //       K1-KS4    K1-KS3    K1-KS2   K1-KS1   K0-KS4   K0-KS3   K0-KS2   K0-KS1
                               //bdata数据类型便于另一个按键扫描程序提取按键值

        sbit TM1639_KEY_B0=TM1639_KEY_DATA^0; // 定义位变量,用于另一个按键扫描程序提取按键值
        sbit TM1639_KEY_B1=TM1639_KEY_DATA^1;
        sbit TM1639_KEY_B2=TM1639_KEY_DATA^2;
        sbit TM1639_KEY_B3=TM1639_KEY_DATA^3;
        sbit TM1639_KEY_B4=TM1639_KEY_DATA^4;
        sbit TM1639_KEY_B5=TM1639_KEY_DATA^5;
        sbit TM1639_KEY_B6=TM1639_KEY_DATA^6;
        sbit TM1639_KEY_B7=TM1639_KEY_DATA^7;

          //----------------------------

                 void TM1639_LED();          //TM1639共阴LED驱动
                 void TM1639_BCD_OUT();   //TM1639BCD数转显示代码
                 void TM1639_KEY();          //TM1639按键读出程序

//------------------------------

          void SecJC(); //1ms循环定时处理程序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自定义变量 ,L是长整型的意思

        void main()
        {

P0M0=0x00;
P0M1=0x00;
P1M0=0x00;
P1M1=0x00;
P2M0=0x00;
P2M1=0x00;
P3M0=0x00;
P3M1=0x00;
P5M0=0x00;
P5M1=0x00;

        TM16_DIN =1;
        TM16_SCK =1;
        TM16_STB =1;

            P_SW2 =0xB0;                //D7位控制访问扩展SFR特殊寄存器        ,D4 D5位控制选用某端口做I2C的SCL SDA
     AUXR |= 0x04;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定时器2设置
         T2L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0.5ms是0x66;//   1ms是0xcd;          11.0592Mhz
         T2H = 0xd4;//                //设置定时初值  0.5ms是0xea;//   1ms是0xd4;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IE2 = 0x04;
      EA = 1; //中断使能

         //主函数//********************
             while (1)
                {
                                  //重复循环
                     _nop_();
          }
          }
         ////////////////***********************

          ///定时处理/

         void SecJC()   //定时处理
         {
           TM1639_KEY();          //TM1639按键读出程序
           cnt1++;
         if(cnt1>=20)
          {
           TM1639_BCD_OUT();   //TM1639BCD显示代码转换
           TM1639_LED();          //TM1639共阴LED驱动***************

           cnt1=0;
           cnt2++;
           LED_BCD[3] =cnt2%10;                           //显示计数
           LED_BCD[2] =cnt2/10%10;
           LED_BCD[1] =cnt2/100%10;
           LED_BCD[0] =cnt2/1000%10;

                   TM1639_DATA[7]=TM1639_KEY_DATA;         // 显示按键情况

          }
           }
           //------------------------------------------------------

                //* 定时器2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Timer2() interrupt 12
                {

                SecJC();//定时处理

                    }

//**************************************

                 //TM1639--共阴LED驱动

          void TM1639_LED()          //TM1639共阴LED驱动1
          {
                        unsigned char xdata i,j=0,k=0;
                        unsigned char xdata tmp1;  //临时缓存
                        unsigned char xdata TM1639_DATA_TMP[16];  //临时缓存组,因为TM1639的特性,需把8个字节数据拆分成16个低位半字节

                for(i=0;i<16;i++)   //这个i是转换的个数
           {
                        TM1639_DATA_TMP[i]=TM1639_DATA[j];
                        i++;
                        TM1639_DATA_TMP[i]=TM1639_DATA[j];
                        TM1639_DATA_TMP[i]=TM1639_DATA_TMP[i]>>4;  //把高4位移到低4位
                        j++;
                 }
                 i=0;
                 j=0;

                        TM16_DIN =1; //数据和时钟端口拉高
                        TM16_SCK =1;
                        TM16_STB =1;  //片选拉高

                        TM16_STB =0;//片选拉低
                        TM16_STB =0;//片选拉低
                        TM16_DIN = 0;  //开始位
                  nop_();
                  TM16_SCK =0;   //开始位
                  nop_();

                        tmp1=TM1639_command1;  //先发送数设置字节
       for(i=0; i<8; i++)
                        {
                                tmp1>>=1;//低位移出到CY
                                TM16_DIN = CY;

                                TM16_SCK =1;
                    nop_();
                    nop_();

                                TM16_SCK =0;
                    nop_();

                                TM16_DIN =0;
                        }

                                TM16_SCK =1;  //停止位
                    nop_();

        TM16_DIN =1;  //停止位
                    nop_();

                        TM16_STB =1;  //片选拉高
                        nop_();
                        nop_();

                        TM16_STB =0;//片选拉低
                        nop_();
                        nop_();

                          TM16_DIN = 0;  //开始位
                    nop_();

                    TM16_SCK =0;   //开始位
                    nop_();

       tmp1=TM1639_command2;  //再发送地址字节
       for(i=0; i<8; i++)
                        {
                                tmp1>>=1;//低位移出到CY
                                TM16_DIN = CY;

                                TM16_SCK =1;
                    nop_();
                    nop_();

                                TM16_SCK =0;
                    nop_();

                                TM16_DIN =0;
                        }

       for(j=0; j<16; j++)     //j是LED数码管显示个数***************
       {
                                tmp1=TM1639_DATA_TMP[k];
                                for(i=0; i<8; i++)
        {
                                tmp1>>=1;//低位移出到CY
                                TM16_DIN = CY;

                                TM16_SCK =1;
                    nop_();
                    nop_();

                                TM16_SCK =0;
                    nop_();

                                TM16_DIN =0;
                        }

                        k++;

                }

                                TM16_SCK =1;  //停止位
                    nop_();

        TM16_DIN =1;  //停止位
                    nop_();

                    TM16_STB =1;  //片选拉高
                          nop_();
                          nop_();
                   TM16_STB =0;//片选拉低
                         nop_();
                         nop_();

                          TM16_DIN = 0;  //开始位
                    nop_();

                    TM16_SCK =0;   //开始位
                    nop_();

      tmp1=TM1639_command3;  //发送亮度控制字节
       for(i=0; i<8; i++)
                        {
                                tmp1>>=1;//低位移出到CY
                                TM16_DIN = CY;

                                TM16_SCK =1;
                    nop_();
                    nop_();

                                TM16_SCK =0;
                    nop_();

                                TM16_DIN =0;
                        }
                                TM16_SCK =1;  //停止位
                    nop_();

        TM16_DIN =1;  //停止位
                    nop_();

                        TM16_STB =1;  //片选拉高
                          nop_();
                          nop_();

                }

      //TM1639,BCD数转显示代码
  void TM1639_BCD_OUT()   //TM1639BCD数转显示代码
  {
      unsigned char xdata i=0,j=0;

            unsigned char code LED_JH[18] = {                                         //数值与显示段码转换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0x80
      };

        for(i=0;i<4;i++)   //这个i是转换的显示个数********** 8是8个LED数码管
        {
                TM1639_DATA[j]=LED_JH[(LED_BCD[j])];  //LED_BCD[k]j是需要显示的数据,LED_JH是预存的转换代码
                                                                                         //LED_OUTA[k]是转换代码结果  //对LED_OUTA[k]某位写入0x00可实现不显示
                TM1639_DATA[j]=TM1639_DATA[j] & LED_OF[j];//数位熄灭控制,根据需要控制某位熄灭。
                tm16_dp_tmp=TM1639_DATA[j];//先把显示代码放到可位操作的bdata类型的缓存上
                tm16_tmp_bit7=tm16_dp[j];//再对小数点bit7位操作,小数点控制数放在tm16_dp[j]数组上。
                TM1639_DATA[j]=tm16_dp_tmp;//最后再放回到显示代码输出数组

                j++;
        }
}
//******************************************

                        // TM1639按键读出程序

                  void TM1639_KEY()          //TM1639按键读出程序
          {
                        unsigned char xdata i,j=0,k=0;
                        unsigned char xdata TM1639_tmp1;  //临时缓存
                        unsigned char xdata TM1639_tmp2;  //临时缓存
                        unsigned char xdata TM1639_tmp3;  //临时缓存
      unsigned char xdata TM1639_KEY_N[2];

                        TM16_DIN =1; //数据和时钟端口拉高
                        TM16_SCK =1;
                        TM16_STB =1;  //片选拉高

                        TM16_STB =0;//片选拉低
                        TM16_STB =0;//片选拉低
                        TM16_DIN = 0;  //开始位
                  nop_();
                  TM16_SCK =0;   //开始位
                  nop_();
                  TM1639_command1=0X42;    //  设置命令字节是读出按键
                        TM1639_tmp1=TM1639_command1;  //先发送数设置字节
       for(i=0; i<8; i++)
                        {
                                TM1639_tmp1>>=1;//低位移出到CY
                                TM16_DIN = CY;

                                TM16_SCK =1;
                    nop_();
                    nop_();

                                TM16_SCK =0;
                    nop_();

                                TM16_DIN =0;
                        }

                                TM16_SCK =1;  //停止位
                    nop_();

        TM16_DIN =1;  //停止位
                    nop_();

                        nop_();
                        nop_();

                         // TM16_DIN = 0;  //开始位
                    nop_();

                    TM16_SCK =0;   //开始位
                    nop_();

       for(j=0; j<2; j++)     //j读出数据个数***************
       {
                                //TM1639_KEY_N[k]=tmp1;
                                for(i=0; i<8; i++)
        {

                                TM16_SCK =1;
                    nop_();
                    nop_();
                                nop_();
                    nop_();

                                TM1639_KEY_N[k]=(TM1639_KEY_N[k]<<1)| TM16_DIN;

                                TM16_SCK =0;
                    nop_();

                                //TM16_DIN =0;
                        }
                        k++;
                  }

                                TM16_SCK =1;  //停止位
                    nop_();

        TM16_DIN =1;  //停止位
                    nop_();

                        TM16_STB =1;  //片选拉高

                TM1639_tmp1=TM1639_KEY_N[0];  //整理K0-ks1,ks2 数值
                TM1639_tmp1=TM1639_tmp1>>5;
            TM1639_tmp1=TM1639_tmp1 & 0x01;
                TM1639_tmp2=TM1639_KEY_N[0];
                TM1639_tmp2=TM1639_tmp2&0x02;
                TM1639_tmp3=TM1639_tmp1|TM1639_tmp2;

                TM1639_tmp1=TM1639_KEY_N[1];  //整理K0-ks3,ks4 数值
                TM1639_tmp1=TM1639_tmp1>>3;
                TM1639_tmp1=TM1639_tmp1 & 0x04;
                TM1639_tmp2=TM1639_KEY_N[1];
                TM1639_tmp2=TM1639_tmp2<<2;
                TM1639_tmp2=TM1639_tmp2&0x08;
                TM1639_tmp3=TM1639_tmp1|TM1639_tmp2|TM1639_tmp3;

                TM1639_tmp1=TM1639_KEY_N[0];  //整理K1-ks1,ks2 数值
                TM1639_tmp1=TM1639_tmp1>>2;
                TM1639_tmp1=TM1639_tmp1 & 0x10;
                TM1639_tmp2=TM1639_KEY_N[0];
                TM1639_tmp2=TM1639_tmp2<<3;
                TM1639_tmp2=TM1639_tmp2 & 0x20;
                TM1639_tmp2=TM1639_tmp2|TM1639_tmp1;
                TM1639_tmp3=TM1639_tmp3|TM1639_tmp2;

                TM1639_tmp1=TM1639_KEY_N[1];  //整理K1-ks3,ks4 数值
                TM1639_tmp1=TM1639_tmp1 & 0x40;
                TM1639_tmp2=TM1639_KEY_N[1];
        TM1639_tmp2=TM1639_tmp2<<5;
                TM1639_tmp2=TM1639_tmp2 & 0x80;
                TM1639_tmp2=TM1639_tmp2|TM1639_tmp1;
                TM1639_tmp3=TM1639_tmp3|TM1639_tmp2;

            TM1639_KEY_DATA=        TM1639_tmp3;      //读出的按键值合并在 TM1639_KEY_DATA寄存上。
                            //        TM1639_KEY_DATA的按键数据,          B7       B6       B5       B4       B3       B2       B1       B0
                                 //         对应按键       K1-KS4    K1-KS3   K1-KS2   K1-KS1   K0-KS4   K0-KS3    K0-KS2   K0-KS1

                }

网友:
前排观摩学习!

网友:
不错不错确实很不错,我学习了。

网友A:
定时轮询方式,感觉按键灵敏度不太好,看看有没办法改为外部中断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轮询方式,感觉按键灵敏度不太好,看看有没办法改为外部中断方式。

这里1ms查询一次,已经够快了。
我在另一程序再4次查询是一致那就是确认按下, 我用cnt2变量对按下次数计算测试,看反应速度是挺快了

网友:
这个不错,能节约很多管脚

网友:
谢谢分享,单片机制作

网友:
感谢分享,有需要的上

网友:
这个非常实用,MCU引脚的扩展。

网友(2025-04-28):
正在学习TM1639的用法,谢谢分享。

网友:
先收藏,有空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