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请教群联PS2251系列的量产设置选择

楼主(2024-06-09):
这几天在试验PS2251-07的量产,手头上的盘是原盘,双贴2ce L95群联自封TSOP,但目前尝试MPtool、STtool、UPtool都无法成功,具体为:
MPtool修改直接无法识别设备;
STtool低格可以通过,但重新插拔后高格报错:ERR S0,0x301E
UPtool爆红,报错err1107,或者跑个3 4个小时结果直接弹出设备爆红。

群联的报错没有具体说明,也没有相关文档,STtool量产后甚至没有日志可以查看,请教各位坛友上述报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还有哪里设置不对?

另外:群联各主控都没有具体的固件和闪存关系的文档说明,不同版本工具固件命名方式都不一样,不知道该如何对应呢?是有什么通用性的规律吗?

网友A:
看看我这个包行不行
量产工具右上角选择07+IMMLC那个配置文件试试

https://wwf.lanzouv.com/iNgzz21gftji

我之前改IDBLK开出过07+美光L74,这次我用相同方法改一下IDBLK不知能不能开出L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这个包行不行
量产工具右上角选择07+IMMLC那个配置文件试试

试验完了,还是弹出爆红。会在显示DoISP一秒后弹出,并显示如下报错:

另外补一张STtool纯低格的图:
低格显示成功,重新插拔还是rom状态,此时再高格显示:
无法正常完成。

如果STtool直接选低格+高格模式的话,则会在后半程直接弹出爆红。

网友A:
那就寄,07+L95应该是没有固件流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寄,07+L95应该是没有固件流出的

UPtool按说是有的,见到过UPtool成功帖子,但是我实测也是失败

网友:
sttool3.81.17在哪下载的呢

网友:
在partition  setting里设置模式3试试。

网友:
同求sttool3.81.17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