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云一代Q80固件分享,另求改爱快Q80 id方法

楼主(2024-06-09):
海鲜市场买的固件。求指教改ID,顺便分享爱快Q80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1EojhOxqP2ToL3zqptv9aw?pwd=igay 提取码: igay

网友:
可以直接刷入吗

网友:
京东云一代现在好像不能直接刷了。

楼主:
先刷breed,再刷固件

网友:
可以直接刷入的,首先是要通过京东升级到最新的4.0版本,然后就可以刷机了!https://post.smzdm.com/p/a4x26xp8/

网友A:
这个是我买来刷西加云杉WIA3300-10的,根据卖家发的eeprom文件找出来的位置。喜欢的还需要自行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买来刷西加云杉WIA3300-10的,根据卖家发的eeprom文件找出来的位置。喜欢的还需要自行研究一下 ...

怎么改我知道。但是卖家做了防修改处理。修改了ID与MAC就无限重启

网友:
支持,等待大侠出手!

网友B:
刚没事试了一下,确实一改ID就重启。还做了限制更新。你用了以后就只能用这个版本了,无法更新。我前些时候用了一个M50的包,那个更改ID和MAC地址还有更新都能正常,只可惜M50没无线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没事试了一下,确实一改ID就重启。还做了限制更新。你用了以后就只能用这个版本了,无法更新。我前些时候 ...

什么路由可以刷M50啊?也想刷个爱快硬路由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路由可以刷M50啊?也想刷个爱快硬路由试试

我用京东云一代刷的,还有小娱C5刷了也能正常。京东云刷后没WIFI,小娱本身就没有WIFI,倒是刚刚好,但是带的SATA口就无法使用了,可能是没驱动,也无法共享。这应该是M50自身就没有带这些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京东云一代刷的,还有小娱C5刷了也能正常。京东云刷后没WIFI,小娱本身就没有WIFI,倒是刚刚好,但是 ...

我两个小于都卖了。。觉性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两个小于都卖了。。觉性能不行。。。。

我要求不高,小娱还行吧,刷了爱快M50当有线主路由,用一个K2和K2P刷了有KVR的固件当AP用。反正宽带也只是百兆,速度还是能跑满宽带的。本来直接用K2P当主路由就行,因为经常要连接公司的V P N,K2P刷了好些固件总不是太稳定,后来发现用爱快的很稳定,可能是公司的主路由是爱快的原因吧,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网友:
没有路由啊,不然我可以测试

网友(2024-07-16):
京东云一代刷了M50  不带机器看着还行  带一台跑PCDN的就不行了  经常卡死  刷老毛子就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路由可以刷M50啊?也想刷个爱快硬路由试试

M50 MTK那个CPU 不行的性能只能到600M  , 30的兆能M2 刷OP  跑PCDN拉满 CPU性能又强

网友:
这个刷了有wifi功能么?

网友(2024-08-31):
引用 网友D:
M50 MTK那个CPU 不行的性能只能到600M  , 30的兆能M2 刷OP  跑PCDN拉满 CPU性能又强 ...

M50是7621CPU

网友:
用过一段时间的京东云,但是被警告了.就不玩了

网友:
兄弟,后台密码是什么?默认admin进不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