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组旧锂电池48V,容量小内阻大,还能上车用?

楼主(2024-06-10):
可以的。我是二组锂电池直接并联,由于各有保护板,没有事用了好多年了,从2015年就旧锂电并联用,最多时三组锂电池组并联用。现在用铁塔保护板,用蓝牙看,开动车后,停车时二组锂电会有一组向另一组充电,由于各组锂电池保护板多是同口充放,所以无事的,没有在各组锂电池之间加开关控制。有人这样用旧锂电池吗?这是废物利用,用了好多年里了。二组锂电池直接用二并公头转一母o插头线并联,直接用。旧锂电要求是同口充放保护板。

只要找根这种线,见图,关键二组旧锂电池多带同口充放保护板,不用保护板的二组旧锂电池不要直接并联。找根这种线,见图,我13串三元,与16串铁锂都并联过。

这样用二组锂电分担电流,旧锂电很轻松使用。

网友:
只是容量小而已

网友:
锂电和铅酸我也这么并联过,没啥问题

网友A:
旧锂电池还是存在不安全因素的,建议用在不重要的地方或者回收换新吧;简单说一个问题吧,是不是内阻增大了,电流一大,肯定会发热,如果散热不良,后果不堪设想;热量聚集,会砰砰砰的;有人做过实验,就是给不满电的锂电,直接用金属刺穿,直接就燃烧起火了。

网友:
电压一样就可以并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锂电池还是存在不安全因素的,建议用在不重要的地方或者回收换新吧;简单说一个问题吧,是不是内阻增大了 ...

谢谢,内阻大会三组旧锂电并联,保护板要带温度声音报警,不知哪铁塔保护板温度声音报警喇叭接哪里,有大神知道,谢谢,因三组旧锂电分开保护的,无声音报警会不知有温控保护断电了。

哪铁塔保护板温度声音报警喇叭接哪里

网友B:
停车时,压降小的会向压降大的那组充电?无形降低了充放循环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停车时,压降小的会向压降大的那组充电?无形降低了充放循环寿命

谢谢,这个组合在2019开始用是48v20A的18650旧锂电是修车人处50元买的,与一节16串铁锂10A也是在那修车人处买的,这个修车人这个旧锂电是内阻大是修车试空车用的,不能骑人的,这二节旧锂电池一用就五年多了,现在小孩大了送幼儿园,小孩也23公斤,这二节旧锂电池开不动了。我那车35码时放电17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停车时,压降小的会向压降大的那组充电?无形降低了充放循环寿命

最近新组装15A铁锂,并放铁塔保护板,开5~6公里后,停车那新组装的铁锂会向48v20A的旧电充5A电。但这48v20A用5A放电量测量还有10A电,由于一用就充电,这个旧锂电48V20A均衡性很好,几乎另个电池无压差。

楼主:
各个电池无压差,旧铁锂也用54.6V充电,二个旧锂电,越用越均衡性好。而且铁锂完电不到高电压,所以软包也不鼓漏漏,二个旧锂电组合使用,放电量减半,电池不发热,所以用了五年也没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停车时,压降小的会向压降大的那组充电?无形降低了充放循环寿命

这种看法以前我也这么认为,实际是错的。能形成你说的情况前提是并联,但并联的话始终就是等压的,不存在停车了才互相充的情况。实际是容量小的内阻大担负电流小,容量大内阻小担负的电流大,电压一直是一致的。怕的是容量不一致还串联。

网友:
铁塔保护板  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看法以前我也这么认为,实际是错的。能形成你说的情况前提是并联,但并联的话始终就是等压的,不存在 ...

有道理,我一节组用铁塔保护器,另一节组用普通保护器,二组并联电压是相同,开车时各个组放电电流会不同(内阻不同),停车时不放电,可能时为了维持各组电压相同才会有一组向另一组充电。铁塔保护器看充电电流低于0.5A不显示的。我看到停车时最大时负5A。

最大时负5A是我开手机蓝牙亲眼见得。可能主要是二组电池并联后没有一齐充电造成的。如果是并联后用充电器一起充电不会这样。

网友:
完全仰仗保护板

楼主:
是的,依靠同口保护板工作

网友:
能放的下,多带几组电池轮着用,榨干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我一节组用铁塔保护器,另一节组用普通保护器,二组并联电压是相同,开车时各个组放电电流会不同 ...

老兄有智能板的话,可以测下暴力输出后(比如长上坡),会互相充放电吗

网友D:
铁塔保护板充电不是58.4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铁塔保护板充电不是58.4吗?

55V不是也能充进去吗,这个用54.6充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55V不是也能充进去吗,这个用54.6充最好

铁锂满电3.6*16=57.6,每节过保电压是3.65*16=58.4,56V电压可以充电,但是充不满,56/1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