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修改山特c1ks的电池充电板

楼主(2024-06-10):
老古董山特c1ks的充电板,好像是41.1v8a输出,现在是一插上,给电池一充电300多w功耗会让宿舍跳闸,求大神指点怎么把这个电流改小,改到2-3a左右,这个板子太古老了找不到原理图,这个图是找的别的版本的c1ks,我看电源芯片都一样应该差不多,,求大神们给个方向,小白不敢乱动

楼主:
补一张背部图片,缺什么图片指哪拍哪

网友A:
加大r19 r20,

网友B:
简单降低电流的办法是在输出端串联一个大功率小阻值电阻。

网友:
先去别的地方给电池充满电,然后再插宿舍用,试试。

楼主:
我好像没找到r19和r20,直接改r525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r19 r20,

大神看下新发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降低电流的办法是在输出端串联一个大功率小阻值电阻。

把r4变大可以吗

网友C:
限制300W也太夸张了吧,意思是快充头都弄几个都能跳闸,或者说连独显的台式电脑也用不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限制300W也太夸张了吧,意思是快充头都弄几个都能跳闸,或者说连独显的台式电脑也用不了是吧 ...

应该是瞬时300w超过他的阶梯限制了,不过总共一个宿舍好像也就800w左右,四台游戏本一起玩都会跳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好像没找到r19和r20,直接改r525可以吗

找mos管s极到地的大电阻,改大一倍最大电流减半。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们的指点,从mos管s极往出找,找到了之前缺的那条线,之前找的太不认真了,所以这个r520是对应的r17,r516就是对应的r19或者r20吧,这个板子只焊了一个电阻,把这个电阻拆下来变大应该就行了吧

楼主:
这个电阻是0.22欧的,我换成0.82欧的,理论上是不是就可以降到2a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