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用拼夕夕白嫖的手环屏幕做了一个显示模块

楼主(2024-06-10):
继上次将手环改成开发板失败后(贴链接:拆解PDD白嫖手环,想改成开发板),我把电路板上的芯片、屏幕等元器件拆了下来,打算自己打板子做开发板和显示模块,目前屏幕显示模块已完成,用嘉立创eda画了一个转接板,如下图:

成品如下:

在iCEasy商城活动上白嫖的开发板FTHR-G0001

然后找了一个0.96寸spi屏幕的stm32测试程序,将其移植到这个开发板上,能够显示图片
但是左边有一块不显示,不知道是代码原因还是我焊接的时候搞坏了

下一步计划是给手环的芯片(富芮坤FR8012H)打一个最小系统板,另外手环上的计步芯片(MMA8452QR1)好像还可以做成类似陀螺仪的模块,不过那就是后话了,有时间再做。

破案了,是屏幕坏了显示不全,(悲)

网友:
这么好玩的吗

网友A:
有六个可爱的小动物。

网友:
清晰度还挺高的。

网友:
清晰度还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六个可爱的小动物。

哈哈,显示完整应该是8个,代码和这个屏幕好像不匹配,位置偏了

网友:
太小了  不好玩

网友:
好像没有啥用处

网友:
技术不 错,屏幕点亮挺漂 亮

网友:
能把白嫖的东西用上才是价值所在

网友:
有驱动还行,不然就是废品

网友:
会编程的都是高手

网友:
清晰度可以,就是不能显示全

网友:
程序有问题吧,明显是右偏了

网友:
这不是传说中的QQ吗?好久不用QQ了。

网友:
应该是参数不对导致的部分不显示。

网友:
会打板的都是大师,我孩子还在努力学习打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