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电视HDMi转莲花到功放,为什么没声音?

楼主(2024-06-10):
用到附件看图

网友:
你把图3那个黄头子中心和外面屏蔽短接了试试,

网友:
首先,你图片上的HDMI-VGA转接头是用在电脑或者机顶盒的HDMI输出接口上,输出VGA信号给电脑显示器用,同时也输出音频信号。此转接头你不能插在电视机的HDMI上用,电视机上的三个HDMI是信号输入而不是信号输出。
其次,你图片上的四触点的3.5mm耳机头转AV RCA不能插前面图片上的HDMI-VGA上使用,只能用三触点的3.5mm耳机插头。

网友:
至於第一張如不知道是HDMI-VGA的轉換器,VGA不可以有聲音輸出,但是你買的第三張圖是錯的,唯一選擇是HDMI插到電視機,用3.5MM轉L,R(沒有黃色的),線插到電視機輸出口上,然後連接到功放上面!假如真的要用AV輸出的可以買這種!(我不是賣廣告,只供參考)

网友:
电视机上的三个HDMI是信号输入而不是信号输出

网友:
ARC口可以输出没错
有没有数字音频和模拟音频的区别呢
再就是转莲花头的线,用个3.5转红白的音频线再试试

网友:
我家的小米电视音频只有同轴输出,需要另外接解码器

网友:
这是输出转换,HDMI是接输出端,用标准的3.5mm音频插头输出音频。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我门用的3.5插头线实际是用三触点的双声道线,发帖时网上载图截错了,误发了Av线。
    至于楼上有评论说电视上高清口只是输入,不能输出,我记得应是双向的,对于有高清口的功放来说,不用转接头就可直连了。

网友:
小米的ARC输出不正常,我用HDMI直连有时候都不行,开机没有,重新连接输出有。

网友:
HDMI也分了很多版本,有的本身就不具备音频输出

楼主:
有评论说,这转接头是电脑连输显示器时用。这时候的3.5音频口就是模拟音频信号了,难道换了电视输出,这3.5就不能用了?

网友:
小米的HDMI设置里面还有个2.0的开关,也试试

网友:
先要分清楚是输入还是输出口

网友:
看到某宝有HDMI音频分离器30元左右,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