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对于颗粒慢的定义

楼主(2024-07-14):
看到一个帖子,单帖3281,写破百,读300以上算高速颗粒,这些一般是三星和东芝颗粒
英特尔20nm颗粒4ce写入如下

折合1ce 13m/s,上46en单ce写速相差不大,903也一样
这速度堪比1ce qlc,但没有玩家说mlc慢,只说qlc慢的一批
可能是厂商不同,才有不同的评价?

网友:
qlc慢的一批,因为同容量的MLC起飞,不信你可以试试贴个128的MLC和128的QLC跑圈看看缓外速度

网友A:
好几年前买过一次品牌qlc u盘,直接退货

网友:
还是一直看好MLC,自用的都自己动手做

网友:
QLC接触得少,但是内心是抵制的

网友:
mlc再慢也比qlc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几年前买过一次品牌qlc u盘,直接退货

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能共享一下避免坛友踩坑吗?

网友:
mlc慢他也是mlc啊,可不是qlc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