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机械的美的电压力锅 能否把压力调小些 就是早点进入保温

楼主(2024-06-10):
1,做排骨什么的非常好,很快就能压的很烂,骨肉分离

2,但是做米饭就不好,压力太大,米饭压的很硬,所以应该用微压力

3,是不是可以手动串个开关,可以转换下,我感觉是那个温度开关起作用的

网友A:
可以,拆开下面盖子,调节压力开关上的螺丝就可以了

网友:
另外,米饭硬是水少了,与压力大小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开下面盖子,调节压力开关上的螺丝就可以了

反了方向会有什么结果呢?

网友:
压力锅烧饭本来就有点勉强。

网友:
有同样的困扰,后来我买了一个苏泊尔的电饭煲专做米饭,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术业有专攻。

网友:
还是专门在买个电饭煲吧,每次烧饭调一下也麻烦,就怕哪天记错调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了方向会有什么结果呢?

无非是压力大小的问题,一般调到刚刚顶起压力盖

网友:
压力容器还是不要乱动的好

网友:
烧火的压力锅煮饭一般冒气十来秒就关火,自然降温后出来的饭刚好

网友:
这个调节要小心的,有一定危险的

网友:
多放些水米饭就软了

网友C:
楼主,我调节过压力开关,有效果。多试两次,然后用胶封好(出厂时压力开关调节螺丝胶封的,用镊子慢慢剔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调节过压力开关,有效果。多试两次,然后用胶封好(出厂时压力开关调节螺丝胶封的,用镊子慢慢剔除 ...

好的,学习了

网友:
调这个,不是给自己找麻烦。难道你米饭和做排骨转换时都调一次?

米饭硬,多加点水就行。

楼主:
70KP的压力,,如果

关于压力这一点这一点千万不要误会了,电压力锅所谓的70kPa其实就是1.7倍大气压,所以完全不用担心没有大气压大,70kPa这也是大多数电压力锅标配的压强,所谓的大多数也是指1000元售价以内的电压力锅!

压力大小不同,食材口感不同。
1、压力大小不同:40kPa电压力锅的工作压力为40千帕,而70kPa电压力锅的工作压力为70千帕,70kPa电压力锅的压力要比40kPa电压力锅高。
2、食材口感不同:由于高压下食材的水分更容易被锁住,因此使用70kPa电压力锅烹饪的食材口感比40kPa的更加鲜嫩。

网友:
不要乱改,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了方向会有什么结果呢?

方向反了,压力增大才断电。

看到这个压力开关螺丝调节部位,如果无法判断正确方向,就不必再继续了。

网友:
不建议调整压力,建议电饭煲做米饭

网友:
机械压力锅不知道,电子的就有一个可调的锣丝,在底部。翻过来就能看到。有的锅有个孔供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