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低端数字万用表电容档电解电容测试对比

楼主(2024-06-10):
作为一名家电维修工,平时维修中经常会碰到因为电解电容损坏引起的电器故障。
维修中对电容的判断只要求定性,对精度没有太大要求。
现在的万用表测量电容普遍采用充电法,可以做到很大量程,但是大多数电容损坏基本测不出来。采用容抗法测电容的万用表判断故障相对比较靠谱,但现在新型万用表基本都不采用了,这种情况多年前我就发现了,就没有一个万用表厂家愿意改善。
今天就随便找一个损坏电容,与一个相近的新电容,用我手上的几个低端万用表(其实我也没买过高端表),简单做一个测量测量对比。
材料:一个已知损坏的16v 330uf电解电容。一个新的63v 220uf电解电容,某宝卖的一般不知名的品牌。
器材:一个多年前买的科捷9205万用表,这个万用表电容测量采用容抗法了。
一个两年前买的优利德89xd万用表,一个刚刚买的希玛833a万用表
还有一个好像是去年买的diy电桥镊子分别做对比测试,下面展示测试结果。
祝大家端午安康!

网友:
9205测电容是容抗法,测量比较靠谱,但容抗法好像不能把量程做大,如果一个标准的330UF,电容,9205万用表测量不了,

网友A:
不好说,有极个别问题电容,容抗法的表反而不如充放电的表。
所以,万用表怎么都不让人放心。

网友:
这种现象我也遇到过,我拆了两个47UF/50V的电解电容,用福禄克15B+和胜利VC86D的电容档分别检测,福禄克表检测不到电容容量,胜利表检测都有十几微法的容量,当时把我搞蒙了;    其实应该是容量减少了才对,当时是从开关电源上拆下了的,开关电源输出偏低,就是这个电解电容容量减少导致的,可为什么福禄克表检测不出来呢。

网友B:
电感电容还是用电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电容还是用电桥

经常上门维修,总希望一块万用表都能测多方便

网友C:
这个电桥镊子不便宜吧。尖端是四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桥镊子不便宜吧。尖端是四线的?

好像99买的,尖端焊的表针,应该算两线吧

网友:
学习一下,有数据有说服力。

网友:
万用表测电容感觉误差确实不太可靠

网友:
最后这个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不错的测试,这些有特点的坏电容可以存起来。后面有新设备都可以观察一下

网友:
一般对电容好坏的判断一是靠外观直观的检查,二就是换件测试

网友D:
买个晶体管测试仪不是解决了吗,虽然电桥镊子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晶体管测试仪不是解决了吗,虽然电桥镊子也能用。

晶体管测试仪买过一个,感觉没有镊子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说,有极个别问题电容,容抗法的表反而不如充放电的表。
所以,万用表怎么都不让人放心。 ...

其实电桥也不是100%准确,我手里就有个400v 100uf电解电容,只是耐压低到200v了,从电动车充电器拆下的。一般电桥都不能设置400v测试吧

网友:
看来还是电桥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99买的,尖端焊的表针,应该算两线吧

不错!性价比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