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教,16款宝骏730怎么抽汽油出来发电,

楼主(2024-06-10):
不要短接继电器拆发动起机油管,越简单越好

网友:
我们这是带着发电机去就行

网友:
有些车的能从加油口放抽油管进去,有些不行。

网友:
加油口有单向阀设计插不了管,你又不要抜油管用油泵抽油,难道还有别的法子?

网友A:
最好的办法就是拆掉喷油嘴油油管,从油管那接桶。然后短接油泵继电器

网友:
拆回油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办法就是拆掉喷油嘴油油管,从油管那接桶。然后短接油泵继电器

你说的全是Lz不让干的

网友C:
有没有脑洞大开要拆油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脑洞大开要拆油箱的

不不不,钻个洞也是可以的...

----------------------

楼主:
16款宝骏730,邮箱口可以插管么,网上卖的和穿线器结合的管子?这个车型邮箱是咋样的?

网友:
从这个零件处按压打开卡扣就可以拧钥匙出油

网友:
那只能使出终极大招:直接拆下油箱连窝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全是Lz不让干的

哈哈。因为楼主把最靠谱的办法pass了

网友D:
带个金属的油桶,带着身份证,直接去加油站购买,这是最直接的。

网友:
拿那个细管从油箱口试试。也许通得下去呢

网友:
就为了一点汽油吗,楼上大神各出绝招,其实一个目的,就是不让你自己抽汽油出来,防止你做坏事,谁知道你是给发电机喝,还是自己当饮料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个金属的油桶,带着身份证,直接去加油站购买,这是最直接的。

可以吗?我查了都说不可以,加油站的app 也不能预约散油了,浙江地区

网友:
拆下油箱,倒出来。

网友:
开个摩托车或三崩子去加油站加,加完回来抽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脑洞大开要拆油箱的

油箱也不难,座椅下边。用改锥或者专用扳手拧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