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又在讨论UT191,我的表虽然从不出门,但也挺喜欢三防表

楼主(2024-06-10):
朋友赔偿在实体店买的优利德191T拆机评测 - 仪表谈谈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看到上面的兄弟又又又有了新UT191T pro ,又又又勾起了买表的欲望。

这几天有啥好途径买到合适的UT191

网友:
你倒是拆呀

网友:
精度完全够用!!

网友:
有什么用呢?笨重得要死,外观又不好看。关键是按钮很生涩,和*仪703s很象,让人使用体验很不好。

网友A:
优利德的这个表好像停产了,这个表好像还涨价了,这个价位段这种表确实非常不错,但是市场接受度不行,250多元的价格,这个做工用料,确实不错,但是,但是就是不好卖,,,,

网友:
UT240系列怎样?又和UT243,还没咋用过,去工地测了下电流把箱子合页卡坏了,丢在那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利德的这个表好像停产了,这个表好像还涨价了,这个价位段这种表确实非常不错,但是市场接受度不行,250 ...

用9V电池,还是自动背光,关键背光打开后耗电大几十ma,用着用着电池很快就没电了,耗电太快,一般人用鬼才喜欢这东西

厂家工程师设计思路奇葩,一个还不错的表,来这么一撮脑残的地方。再工业用的表,你背光耗电也不能做这么大吧,要想省心用这表,还得自己改限流电阻。

为了不同产品定位,个人感觉优记学福记呕心人的地方,不仅没学会,还自我感觉好好,还无比鸡贼。

比如:
钢珠拨盘的MAX
拨盘下过线版210E
136给三极管测量功能,不给真有效值
61E+ 待机的电流做到令人震惊的10ma,还爱用4节7号电池,又是一款给人感觉耗电太快的表

等等,反正有弄你不爽的地方。

网友:
再补一下61E+,待机的电流你都10ma了,还给个USB传数据功能,你不是要人命蛮,真是吃不消,不会是电池厂股东吧,我醉了

最终得学大佬那样,变压器供电,玩捆绑当台表

网友B:
我觉得这表挺好的。喜欢就可以搞一台。
别看评价这问题那问题,很多都不切实际。
要密封,就没法做到拨盘手感好。工具是用的不是体会手感的。rs在90年代的仪器旋钮手感非常好,顺滑阻尼档位惯性堪称享受,但要付出多少代价?以这个标准看现在的仪器都成了垃圾吗?是买手感还是买性能?
功能设置方面,厂家会在功能性能和成本间平衡。不满意,要么加银子买好的,要么自己动手改。就像这个表,嫌重就别追求三防。又要三防又要轻巧,不是做不出来,而是做出来了还会有人嫌贵,恨不得10元包邮。这不是痴人说梦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表挺好的。喜欢就可以搞一台。
别看评价这问题那问题,很多都不切实际。
要密封,就没法做到拨盘手 ...

哈哈,大佬一针见血啊,这表缺点就是10A保险烧了得拆整个壳子才能换,楼上说的自动背光不改确实很费电,里面加限流电阻不是一般人能玩起来的,这也是现实。这表适合电工有电子技术人员及有电子技术工控人员用,一般动手能力差的,还真不建议用这表。
反正我是最爱好它,我现场最得力的仪器,耐摔,防尘,防水,防摔,我是个粗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大佬一针见血啊,这表缺点就是10A保险烧了得拆整个壳子才能换,楼上说的自动背光不改确实很费电, ...

1.好像福禄克除了189 289其他的都不能不拆后盖换保险吧,
2.这个表我用双串联8.4V的可充电的锂电池,耗电不存在问题,而且用9V电池是为了高温不容易炸,夏天仪表放在太阳底下温度太高了,再说了,福禄克也不是傻逼,把自己最口碑的型号87V 179用9V电池,这个表用9V没问题的,
3.这个表我是直接用胶带把光敏电阻给遮住,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是背光常亮,优利德的其他表背光实在是太暗了,好像就只有这款表是最亮的,20元钱的一块电池才几个钱,眼睛看了舒服是最重要的,
4.这个价位300元能买到这样的三防表,就算是啥都不防,也超值了,那些挑刺的人让他们直接吃屎就行了,就像是说秦L 9.98W续航一般的,让他们买宝马I3,半年降价一半,心里就爽了

网友D:
这表不错,背光限流改为200欧完美,开背光整机10ma左右。渠道目前闲鱼有一家卖tahccy ut3700,就是191e贴牌,一样的东西,150块钱超值

网友D:
要注意这表由于有LoZ功能,量程最高到600v,这表低阻挡内阻为300K,我改到了10K,不错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注意这表由于有LoZ功能,量程最高到600v,这表低阻挡内阻为300K,我改到了10K,不错的表 ...

用的10K的什么东西,不会是固定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表不错,背光限流改为200欧完美,开背光整机10ma左右。渠道目前闲鱼有一家卖tahccy ut3700,就是191e贴牌 ...

看到了,变160了,买这个还是心里没底,万一有问题,娘家人不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大佬一针见血啊,这表缺点就是10A保险烧了得拆整个壳子才能换,楼上说的自动背光不改确实很费电, ...

你的195DS哪里去了?

网友E:
这台声称ip65,亚马逊那台ip67,因为没拆到转盘那里,但是光看插孔和后盖,电池盖,鱼缸那么深的水泡一下应该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台声称ip65,亚马逊那台ip67,因为没拆到转盘那里,但是光看插孔和后盖,电池盖,鱼缸那么深的水泡一下应 ...

这个三防的小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10K的什么东西,不会是固定电阻吧

就是在直接原电阻上并了个5瓦10K电阻,实测220v几十秒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