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智能马桶圈喷水头漏水故障

楼主(2024-06-10):
大家好。
    有哪位大哥会修不 指点下。
松下智能马桶圈喷水头漏水故障,型号 DL-EE25RCWM  妇洗功能全部正常。臀洗功能,出水量非常小,水量大小不可以调整
原本是马达电机锈了 修好后就这样。
是不是如下这个密封圈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A:
这东西说不清楚,上两天我家的马桶坐上起来自动冲水会从喷洗头呲水,会呲裤子上,不座上,嗯冲水不会,拆开研究最后确定是分配阀的问题,因为坐上起来自动冲水马桶会自清洁喷头,然后分配阀切换不到自清洗,卡到冲洗那路,所以呲水。把阀体拆了电机接头重新插下解决了,不知道是阀体卡住了还是接头接触不好,修好半个月了一切正常

网友:
智能马桶这玩意感觉是一次性的,不好修

网友B:
我家的是光听见电机声,没见水喷出来,也不知道啥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是光听见电机声,没见水喷出来,也不知道啥故障

可能是分水阀问题,因为目前有水,但水流小,发现前面密封圈有破损不知道是不是我用镊子搞坏的

网友:
塑料运动部件多,上面水垢多,该清洗和做硅脂润滑了

楼主:
确实是。但是品牌配件太贵了,

网友:
早前流行的,现在都出问题了吧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能找到的资料太少了。我家的目前还在正常服役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说不清楚,上两天我家的马桶坐上起来自动冲水会从喷洗头呲水,会呲裤子上,不座上,嗯冲水不会,拆开 ...

看来还是简单一点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还是简单一点好呀!

嗯,我家的修3回了,杂牌子,这东西环境太恶劣,大牌的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