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再合成个12.6V手电钻电池 亲戚说很好用 附实测 12.6V电钻启动瞬间电流有10A

楼主(2024-06-10):
手搓了个12.6V手电钻电池 附东磁26E评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062&fromuid=3042401
(出处: 数码之家)

上次说手搓了个12.6V锂电钻,有朋友说都是工具帮忙,没手搓的意思,好吧,那就再DIY一个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93&fromuid=3042401

前天搓的那个朋友拿去用了,表示很好用,比70块钱买的成品好用,扭力大,电池不发热,拧螺丝断断续续拧了2个小时还有电,表示被征用了,叫我自己再搓一个。
好嘛,既然人家那么看得起,我就在搓一个,哦不对,是DIY一个。
今天找的三个电池 内阻15.70,15.91,16.06,内阻和47.67,容量2760-2799,这次有经验了,先就在保护板上把线换了,还是穿的过1个平方的纯铜线,PCB MOS管那引脚加焊,看最后内阻会不会再低一些。连接片摸起来很薄,实际用油标尺测量还是有0.20的厚度,不薄的嘛,点焊机上场,组装完一测内阻,还是58.2,等于保护板板连接线等电阻有58.2-47.67=10.53。这10毫欧的电阻怕是很难再降低了。
自己DIY这套大概就10元,即便没得pdd五折的活动,单颗内阻20以内容量2500的国产18650电池三节也就20-30元,套件双MOS保护板不到10元,有工具的前提下,正常价格自己做一个电池组总共30元左右,买成品同品质的得50-100元。有工具的话,还是自己DIY划算的多,而且自己做,电芯那些自己把控的到品质。

一直以来我都不知道这12.6V电钻工作电流多大,本来想用钳表测的,但是电池线太短了,还得加长,算了还是把电池总正极断开串联用万用表电流档省事一些,
空载启动瞬间10A,空载稳定下来2.5A
不晓得满载是不是最大也是10A,我记得单MOS最大只有8A,看来单MOS是有点小。
照片是我高速摄像的截图,还是看的清楚。

网友A:
可以哦,30组一个电池很便宜

网友:
刚刚从淘宝买了12.6V的电池组,三串二并的,刚给N年的电钻手术完。挺心疼的说。

网友B:
3块钱一个的动力电池买了16个,准备2并3串搞两个手电钻电池,原来是14.4的镍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块钱一个的动力电池买了16个,准备2并3串搞两个手电钻电池,原来是14.4的镍氢电池, ...

手电转用镍氢电池??那么高的内阻带的动啊?
我这还是16内阻的版本 扭力都很不错了,如果你用12的版本扭力可能更大,但是保护板一定要双MOS的,我实测启动电流高达10A,还是空载,单MOS最大只有8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哦,30组一个电池很便宜

其实这三颗电池只花了7快多,pdd前段时间砸金蛋五折活动买的,,当然是买了50多颗当中精挑细算出来体质最好的几颗,如果按照正常大概5块钱一颗,买3颗15元大概率也不可能刚好买到内阻一致的,体质好的。
所以这特价电池就得大批量的买,至少20颗以上,每一颗都测内阻,测容量,放至少一个星期看自放电怎样,从中精挑细算体质和一致性最佳的拿来三串做动力电池才合适。
电钻电池套件套件8快多,含双MOS保护板套件。
其余体质差的,轻微自放电的就拿来装小风扇,灭蚊拍,小音箱等要求低的环境。
如果不想买多自己挑体质的话,建议买三星25R ¥15一颗买得到 内阻13左右 容量2500 请老板帮你挑选三颗内阻一致的。

网友:
等电池废了,什么售后弄个无刷的平时用用

网友:
说明电池内阻很小呀!!!

网友:
竟然被征用了,安慰

网友:
表示被征用了,叫我自己再搓一个。

网友:
有技术就是强

网友:
焊点能够说明楼主的点焊机质量和点焊水平不错

网友:
点焊水平不错

网友:
这几篇手搓电池组都搓的很好,关键是电池太划算了。

网友:
点焊水平不错,就差动力电池,杂牌手电钻里面不知道用的动力电池还是普通的

网友C:
0.2的点焊后的效果,证明点焊机很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0.2的点焊后的效果,证明点焊机很给力啊。

说的电池是两并的内阻0.5,最大可以点0.3的镍带,以前我买的0.15的镍带,测试开的40%功率合适,这次我都不知道这个连接片是0.20的,还是以前的40% 也焊的牢固。
以前还顾虑充电宝的点焊机,电池寿命不行,会不会用2年电池就报废了,实际发现我一年就点一千次左右,这点焊机买了2年了,实际充电不到3次,焊的少还是买充电宝的划算些。

网友:
同 一个型号品牌的手电钻,不过我是拍回来的,很便宜
电池准备升级改造

网友:
充电宝的点焊机焊的0.2还焊接的不错,厉害

网友(2025-01-20):
看来楼主也是喜欢折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