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拿地线来做零线,是否也可行?

楼主(2024-06-10):
这里有人试过直接拿地线来做零线么?

哪些时候会考虑用地线做零线呢?

网友:
任何时候都不考虑。

网友A:
变压器那里是零地直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那里是零地直通的!

每个变压器那里都是在地上打电极做地线,并且拿地线做零线么?

网友B:
变电站的变压器就是用大地作为零线的!!你的直接接在漏保上,你直接接地就会导致变压器位置跳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那里是零地直通的!

那是它的事。
它是供电,你是用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变压器那里都是在地上打电极做地线,并且拿地线做零线么?

变压器那里埋的有个大接地体,变压器的中性点和变压器壳都会接在这个接地体上,同时中性点和三火就是三火一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电站的变压器就是用大地作为零线的!!你的直接接在漏保上,你直接接地就会导致变压器位置跳闸的 ...

没有漏保的话,是否可以直接拿零线当地线用

网友C:
智能电表,你把零线接地线上(或者零地接在一起),零火电流不一致,会判断为偷电哦,有漏保的漏保会跳。另外,如果没漏保又地线接地不良,那会造成使用同一路地线的所有用户有触电风险,你要担责。

零线在变压器端与中性点接地是不假,但不代表家庭用电中的零线与地线直接相通

如果的说零线损坏,你把地线这根线两头都换接到零线,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漏保的话,是否可以直接拿零线当地线用

不可以!!!安全风险非常大,如果某处断零的话将会使原本安全的地线(如机器的金属外壳)带电

网友:
地线不能做零线
地线是保护线
零线是工作线
不是一个概念
在不同的系统中,定义和接法不尽相同
不能替代

网友D:
原理上可行,但不符合安全标准。
不建议这样长期使用,有安全隐患的。
而且,这样接线,漏保就不能使用了,上电漏保必跳。

网友:
零线本来就是接地的。。。。

网友:
能用吗?能用,安全吗,非常不安全,出意外会x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电站的变压器就是用大地作为零线的!!你的直接接在漏保上,你直接接地就会导致变压器位置跳闸的 ...

变电站下级变压器,是否也要在地上打电极做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上可行,但不符合安全标准。
不建议这样长期使用,有安全隐患的。
而且,这样接线,漏保就不能使用了, ...

在漏保之前把地线接到零线,这样漏保就不会跳闸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智能电表,你把零线接地线上(或者零地接在一起),零火电流不一致,会判断为偷电哦,有漏保的漏保会跳。另 ...

你的意思要有很多接地电极?

虽然变压器接地电极和零线是连在一起的,但是用电处还需要做额外接地电极?

网友:
害人害己,不可以,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要有很多接地电极?

虽然变压器接地电极和零线是连在一起的,但是用电处还需要做额外接地电极? ...

家庭用电、小区楼房的电路中,零线是零线,地线是地线,地线直接通过接地体与大地相连,不与零线汇集在一起(如果零地汇集在一起,属于违规了,一旦出现与变压器相连的零线断路,又存在接地不良的问题时,会导致触电事故,所以家庭用电、小区楼房正规布线不会零地汇集)。

在接地良好的情况下,用电设备接在火地上,可以正常使用,也没触电问题,但漏保会动作,智能电表正常计费但回传异常信息(部分智能电表内置漏保功能的会切断供电)

在接地不良的情况下,用电设备接在火地上,不一定能稳定运行,且共用这路地线的所有用户,都有触电风险,最大风险将是热水器

网友:
最好不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