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ir001的bootloader究竟如何下载

楼主(2024-06-10):
想在Arduino上玩air001,而air001没有自带bootloader,所以需要先手动下载bootloader,

点击烧录引导程序时,Arduino却提示错误: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at cc.arduino.packages.uploaders.SerialUploader.burnBootloader(SerialUploader.java:329)
        at processing.app.Editor.lambda$handleBurnBootloader$61(Editor.java:2385)
        at java.lang.Thread.run(Thread.java:748)
烧录引导程序出错。
这是为什么?
请教:air001的bootloader究竟该如何下载呢?

网友A:
air001还要下载bootloader吗?不是可以自己ttl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r001还要下载bootloader吗?不是可以自己ttl下载

应该还得下载bootloader,这点合宙官网上根本就没有说需要还是不需要,到Q群上问却没有得到回复。

网友:
ardunio用STM32不用单独烧录这个为毛要?

网友:
air001, 是不用专门下载Bootloader的. 可以直接用.

但PY32F002AF15P6TU 不知要不要.这二者理论上硬件是相同的.

网友B:
Bootloader是自带的,在Arduino中使用AirISP通过串口进行下载,AirISP工具也可单独使用

网友C:
手上有20几片,除了核心板玩了下,其它的还没用,不咋清楚,看看官方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tloader是自带的,在Arduino中使用AirISP通过串口进行下载,AirISP工具也可单独使用 ...

我在Arduino总是无法正常下载,无论是用手动还是自动,虽然板上已具备自动下载线路。

网友:
提示什么信息?可先试一下 AirISP ,arduino也是用它来下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Arduino总是无法正常下载,无论是用手动还是自动,虽然板上已具备自动下载线路。 ...

使用ttl要进入官方bootloader。
官方是怎么说的:串口下载的接线为串口模块的RX接Air001的TXD(PA2),串口模块的TX接Air001的RXD(PA3),如果您希望能够自动下载的话,应当把DTR和RTS连接到串口模块上的对应引脚,芯片或者开发板的GND与串口模块的GND相连。

如果您没有自动下载,那么在每次下载前需要手动进入 bootloader:

先按下 BOOT 按键不放(即拉高 BOOT0 引脚)

按一下RST按键

松开 BOOT 按键

下载完成后,可能需要手动按一下 RST 按键以复位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ttl要进入官方bootloader。
官方是怎么说的:串口下载的接线为串口模块的RX接Air001的TXD(PA2),串 ...

都是这样 操作的,就是下载失败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这样 操作的,就是下载失败

测试没问题啊

网友:
项目 导出已编译二进制文件 bin 烧录

网友(2025-05-10):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20几片,除了核心板玩了下,其它的还没用,不咋清楚,看看官方文档 ...

wo我搞了30片 折腾了很久

网友(2025-07-26):
可以用一个已经下载好的air001芯片 读取后直接用daplink全部写入 比串口编程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