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刷电机一转就停。大概率是哪处问题?

楼主(2024-06-10):
无刷电机一转就停。大概率是哪处问题?

网友:
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不知道哪的问题就用代换法

楼主:
。。。。。。。。。要是这么简单,我就不会来问了。

再说电压低了也不转啊

楼主:
那么多元件,就是不知道哪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这么简单,我就不会来问了。

再说电压低了也不转啊 ...

光有电压也没用啊!很多电池虚电,第一步先排除电池问题,别用电池用电源试试先,或者万用表测运转瞬间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有电压也没用啊!很多电池虚电,第一步先排除电池问题,别用电池用电源试试先,或者万用表测运转瞬间电 ...

数码论坛的老人,怎么会这种简单的问题都不会。

你说的这些排除!

网友B:
控制器,先查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器,先查查查

谢谢!不知道怎么查,有教程吗?